请教DN 小精灵 充电器

楼主(2009-01-14):
菜鸟问个傻帽问题:
昨天用DN 小精灵给我的 7.4V 800mah 10 C 锂电充电 每个电芯初始电压大概3.86 充了一会 拿下来看 变成3.66了 怎么变低了 难道在放电?

网友A:
1. 确定是不是真正在充电,真正充电时灯会来回闪。
2. 电池要通过反极线连接到充电器上,因为小精灵的接口和亚标接口是反向的,如果不接反极线,是不会充电的,它里面有保护,也不会烧电池。
3. 充好后要取下电池,不然它会缓慢放电,有个朋友充小电池,充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电也过放了,就是因为充好后没有及时取下电池。

楼主:
谢谢指正
说明书上这样讲:6、 前面板指示灯显示充电器工作状态,开机时,三个指示灯轮流跳动,接上电池,设置充电电流后,按“START/STOP”按钮,启动充电,对相应电池进行充电的指示灯亮,充电时再按“START/STOP”按钮,则停止充电。
晕的 真正充电是来回闪吗 原来我充错了 怎么跟说明书讲的不太一样。。。。。。
另外是不是2S 跟3S不能一起充 ,我充过一次 结果2S的变大肚了 还有怪味 立即拿下来扔了
挺吓人的。。。
我是菜鸟 ,问的问题比较小白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多谢vidct 提醒 小精灵的接口是反的 中午回去发现还有反接线
我用 0.6A 充了两个小时 4.18 4.18 没到4.20 不过也差不多了

网友B:
风扇噪音有点大

网友C(2009-03-19):
我的一调到灯会来回闪的状态风扇不转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