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汽车点烟器给充电器做电源?

楼主(2009-01-14):
外场时还是有意义的。调查一下:你们的车型和
充电器
型号。

网友A:
最好是从电瓶上直接取电
因为点烟器插头是否能过数大A数的电流值得怀疑,尤其是某些插头质量不好,线也不好的情况下。

网友B:
这是基本的用法吧,与车型和充电器型号无关。

楼主:
确实无关。只是想知道一下有多少人用过,效果如何。
充电器一般输入不会超过2A,点烟器插头不至于那么差吧。

网友C:
我给我的 Hyperion 0610iNet 制作了这个玩意:

网友D:
点烟器接口标准电流是10A,配好的点烟插头即可

网友E:
我的车后备箱有点火器接口 功率表明是120W
经过几次测试 在不启动车的时候 6S电池充电2A电流很稳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楼主:
一边开车一边在后备箱充电有些危险,万一急刹车造成短路.....

网友D:
刹车怎么会短路呢。 又没有可以碰到的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