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与双浆调节

楼主(2009-01-14):
换浆后是不是要调螺距与双浆重合?
螺距是不是要调连杆长度,那么螺距调好了,检查双浆重合,双桨不重合是不是要调双桨重合,又要动相同的连杆,双桨调好了,发现螺距又变了,这个不是没完没了的调了。请个为老鸟解释一下!唉,太费脑筋了。

上几张室外处女飞行图,

上几张室外处女飞行图,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沙发么?

网友:
结构上都没有异常,螺距两边桨调正确了,还哪来的双桨

网友:
以双桨调节优先.在无双桨的情况下,有点螺距的偏差是允许的.因为经常摔机的话会造成精度的降低..

网友:
调螺距时选择一边作为基准,调双桨时这边就不动了,只调一边,这样就不会乱了

网友:
调双桨时只调长连杆,短连杆不要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朗的飞机刚买来皮带等都比较紧,我也是买了觉得费电,但现在知道了皮带齿轮太紧了,调好了后飞机声音也轻了,飞行时间也长了,经过一个月的时间,球头扣及各种轴承也磨合好了,另外自己的水平也提高了,固朗的飞机怎样不说,关键是调试,磨合。就跟第一次买车时的感觉一样越开越舒服。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你们的飞机声音大么??
转动时de 噪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声音相对是大,不过调试好会小些,主要是电机齿轮与大齿不要太紧,新飞机声音还要大些,且费电。飞一段时间就好些。

网友:
用11T,声音特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