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急加速尾巴会抖!

楼主(2009-01-14):
YT450急加速尾巴会抖!配置是GM700,辉盛9克舵机!9X2的控!螺距是-10 5 10 ,硬件肯定没问题!主轴,横轴,皮带,尾主轴,都是新的!!感度我从45--95都试过还是不可以!请高手指教!

网友:
皮带松么???

网友: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配合不好吧,急加速后转速上升太快,导致感度不匹配

楼主:
皮带不松!油门曲线我拉的比较的高!旋停5度那里已经是75%的油门了,但是我朋友!他三D全开100%油门,急加速也很好啊!不抖尾巴的!

网友:
相比你其他的东西这两个确实对不起观众!
  GM700,辉盛9克舵机

楼主:
我主要飞600N,这个是业余练习机!呵呵!对不起观众请谅解啊!

网友:
让你朋友帮你一下不就得了!

引用 楼主:
皮带不松!油门曲线我拉的比较的高!旋停5度那里已经是75%的油门了,但是我朋友!他三D全开100%油门,急加速也很好啊!不抖尾巴的!

网友:
尾舵机反应速度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