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052繁体版汉化

楼主(2009-01-14):
提供给模友G4.00.052繁体版汉化软件,此软件是由台湾老狐狸提供。
        将此汉化软件拷贝到G4安装目录,点击运行即可。由于是繁体版,汉化过程中显示的信息是乱码,但是看到,信息中最低行有个“ok”,然后点击右下角的那个按钮,退出既可以。然后直接运行EMU,进入G4就是繁体菜单了。
       祝大家早日练习好飞行技能,春节期间少喝酒,多飞行。

因为是繁体版,安装界面有乱码,现截图。安装步骤如下:
一 首先要确定将繁体汉化“RealFlight-4.00.052 Patch”拷贝到G4的安装目录下,例如:“C:\Program Files\RealFlight G4”。
二 然后运行该文件。
三 第一次运行的截图图片,见圈起来的地方,上面有要汉化的文件名字“RealFlight.exe”,选择“Y”

四  确认之后图片如下:
       圈中的数字1    汉化“RealFlight .exe”完成的第一个“ok”
       圈中的数字2   汉化完成的第二个“ok”
       圈中的数字3   程序退出按钮
       圈中的数字4  程序选择要汉化文件的按钮,推算应该是浏览的意思,我没有用到。

如果还有疑问可以站内信息给我。

RealFlight-4.00.052 Patch.rar

G4繁体汉化版,版本如题

网友:
好同学,赞一个

网友:
没有看到有个OK的字样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一堆乱码里面有个ok字样,而不是ok按钮

网友:
就是没有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你的G4版本是不是4.00.052,这个汉化软件只能汉化这个版本,对于4.00.051或之前的版本,汉化无效,请选用其它的汉化程序。另外4.00.051站内已经有简体中文汉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