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炸之前先留个影

楼主(2009-01-14):
刚到的TW-729-2 昨天刚装好,找时间试飞,
本来定的是2212 1400KV的,结果卖家发错了 2212 1000KV的给我了,
请问1000KV 配 1060浆 可以飞这个飞机吗? 我是新手。

整机重量 630G
电池就占了190G
是不是重了点哦

和他的兄弟姐妹们

和他的兄弟姐妹们

网友:
新手飞这个飞机太浪费了。。。

网友:
小心 炸的心疼哦。。

   不过,这机 还是蛮好飞的。新手,先去玩下模拟器,模拟器,中的飞机 能 飞,起落都没问题了,那就可以飞了,固的还是很好飞的。看LZ有JJ,如果JJ能飞,哈哈 那固的就太简单了

网友:
好看的飞机

网友:
等着你炸机呢

网友:
楼上的啊

网友:
1000kv配1060的桨正好啊

网友A:
起落架很垃圾的!特别是蓝宇的飞机的起落架,特垃圾
先加强再说

楼主(2009-03-25):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很垃圾的!特别是蓝宇的飞机的起落架,特垃圾
先加强再说

精辟啊! 第一次降落就断了,我最后用自行车钢丝弯了一个,强度比较好,不过我觉得这飞机最好的
起落架材料是450平衡翼的那种钢丝,弹性好,不容易断!

网友B:
楼主准备起飞,众人手举小牌,上书“炸机”;
楼主起飞,众人挥舞小牌,高呼“炸鸡炸鸡!炸鸡炸鸡!!炸鸡炸鸡!!!”
楼主安全降落,众人抡起小牌,将飞机砸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准备起飞,众人手举小牌,上书“炸机”;
楼主起飞,众人挥舞小牌,高呼“炸鸡炸鸡!炸鸡炸鸡!!炸鸡炸鸡!!!”
楼主安全降落,众人抡起小牌,将飞机砸烂

网友:
能飞,但不好飞,象蓝宇的飞机(滑翔机除外),建议用8X6的浆,因为飞机小,用大桨会有较大的反扭力,电机选KV1300-1400,KV1000也能飞,但会感觉动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