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12V 分3路隔离电源(不用变压器)

楼主(2009-01-14):
使用MOS管做3路电子开关,每次开通一路开关给输出电容充电, 这样可以保证3路互相隔离, DIY真平衡冲用得上了,每路接个充电板就可以做真平衡冲.

为了调试方便, 使用MEGA8做3路信号源, 频率上到50KHZ 都没问题
程序很简单,就是轮流3路输出低电平, 每次开一路电子开关

网友:
轮流3路输出高电平,
来个自动跳转的 好吗

楼主:
由于电容的蓄能作用,  3路是看起来是一直有电的,不会有间断

网友:
貌似不错,终于有不要变压器的隔离电路了
不知道分六路效果还能接受么?

网友:
不错 不过成本不比变压器的低

网友:
效率不高啊~

网友:
对电容ESR值要求高

网友:
想法很好,效果如何?

楼主:
12V 输入, 测试的时候每路接个12V55W汽车射灯, 每个灯泡电压9V, 效率还不错,  开关管只是有点温, 但是分路太多的话,估计对开关管和电容要求比较高,因为要瞬间大电流.

网友:
对后级电容的要求太高了!
其实这就是一点很久以前的 升压电路,用在航模充电器上得不偿失的。
输出每路2A的话,估计够呛了!

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用一个494IC,一对44场管做一个开关电路推一个环形高频变压器,可以做十几路输出,在加单管整流就可以接冲电器了

网友:
效率有点低的,就是DC-DC升压电路常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