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遥控器是几通道的?

楼主(2009-01-14):
本人菜鸟,很菜的那钟 这几天在潜艇论坛里深受毒害!现在有一事不明白 潜艇的遥控器用几通道的?按照我(菜鸟)的理解,1前进 2后退 方向舵 3左 4右 水平舵 5上 6下  7上浮  8下潜 应该石通道的不知道是否正确?另外若过用于潜艇遥控,发射频率应该是多少MHZ的合适? 还望各位老鸟指教!

网友:
看你的潜艇是动态下潜还是静态下潜
动态下潜(通俗讲的冲潜式)只需要3个通道就可以控制
1. 方向舵(左右)
2. 升降舵(俯仰)
3. 油门(前进后退)
静态下潜多用一个通道
4. 水泵进出水(沉浮)

如果玩的更精细的话, 也可用6通或更高的设备,可以控制潜望镜升降、鱼雷发射、灯光、声音、遥控浮标等等。

网友(2009-04-10):
回复 楼主:

频率越小在水里的衰减越慢,所以可以试试26-27或40频段的,效果会好点,功率大一点发射深度也可以加深

网友:
LS的东东很不错啊!卖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推荐一款六通的遥控吗,最好频率在40mhz的,27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