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换``飞达《旋翼头》

楼主(2009-01-14):
入模8年  现在才只会对尾悬停 ,5年前花1500买了飞达空机    GWSPG-03    飞达混控   两个微型舵机 ,  玩了没一个月就报停了 ,因为没钱买配件 ,那时才17岁 ,之后只玩固定翼  最近E004挺火   就买了台二手004空机   加7.4V2200的锂电 0404控 一对木浆   一个悬翼夹片 包邮才150 更没想到的是全是新的 ,   第一天拿到就开始组装 试飞~~~~~~~~~唉我的习惯还是改不了 ,不炸烂就不停 ,最后还是把Y形旋翼头和脚架给炸断了才停 , 昨晚把几年前的飞达找出来```拆下旋翼头换到004上``试了一下没想到比原装的还稳,今天又飞了30分钟把旋翼夹给炸断了 ,飞达旋翼头比E004的做工完美些一点毛边都没有,而且超级耐炸 , 下面给大家看看换成飞达旋翼头的杂交004

网友:
一定不要想法太多啊,只要练悬停就好了。千万不能炸上瘾。

楼主:
```PG-03放到什么位置好呢,  我的尾巴总是往左跑  微调都到头了````得往右推着方向才能稳住,  各位大侠 谁有办法说一声,  万分感谢

网友:
还是换个好点的450上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山树在这个版快很火啊,经常见到你,谢谢 ~~~~~我会慢慢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G-03放到什么位置好呢,  我的尾巴总是往左跑  微调都到头了````得往右推着方向才能稳住,  各位大侠 谁有办法说一声,  万分感谢

尾巴向左跑不能光靠微调,微调是最后一招调整。
向左推说明你的尾桨转的比率大了,调整一下四合一,降低一点尾桨和主桨的比率就可以减小向左的转动。
一次不能调多,转动1度即可,多试几次就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树在这个版快很火啊,经常见到你,谢谢 ~~~~~我会慢慢改的

前段时间我的话多了点,在这里居然从士官混成了大校了
我要注意克制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  飞达混控   没有调混控比列的地方

楼主:
用他练练手   感觉还是停稳的    就是我的004尾巴总是往左    飞的太累了

网友:
LZ和我一样啊!
5年前我花了1300买了一架飞达,GWS电子设备,飞了几次后混控就坏了,电池也报废了,于是一直躺在盒子里。
4个月前我看到了004,于是买了一架空机+混控,把GWS的舵机装上去了,一直飞到现在。

楼主:
买来一直用木浆  刚换了塑料浆   锁尾很稳, 非的也很稳, 第一次感觉到玩电直的乐趣爽~~~~~~~~~~~~  我用的是4VF控    10楼兄弟你用吗控呀,不会也是经典老控吧: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飞达混控   没有调混控比列的地方

还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你有兴趣可以试试看,和LAMA一样,试试看把尾桨稍微剪断……一点点来尝试,不要太狠。
提前多准备两个尾桨就可以了。
我的LAMA就这么应付,感觉还行,挺硬朗。

网友:
LZ说的飞达混控就是指四合一 是飞达的对吗?
    我这个四合一也不是ESKY的  在原配J上很好用    一上004就感觉不配套     JJ悬停咋么调咋么不好  起来就打转   前天我收了个二手的ESKY004的四合一 应该OK了   劝LZ还是换004的四合一吧    飞达的J 主马达功率  尾桨结构肯定 和004不同    用起来难度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 原装塑料浆   现在很稳  谢谢你的建议   有便宜的4合1就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不舍得剪  换了塑料浆 尾巴就稳了

网友E:
看来很多兄弟都是玩004找到了电直的乐趣啊。。。呵呵

004对得起这个价位。400多全套RTF。感觉比LAMA 海豚好玩多了。。。价格却便宜不少。。JJ还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很多兄弟都是玩004找到了电直的乐趣啊。。。呵呵

004对得起这个价位。400多全套RTF。感觉比LAMA 海豚好玩多了。。。价格却便宜不少。。JJ还大些。

你就差说干嘛嘛成,吃嘛嘛香了。

网友F:
今天原厂的四合一到了  我是130不包邮买下的  东西99新 嘿嘿        上图给LZ悄悄    装上后就感觉和JJ兼容很好 要不是旋翼头炸了配件没到 就直接在家里飞了                 这个是原来的那个四合一 谁要的话90元拿去  要换CN12直驱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原厂的四合一到了  我是130不包邮买下的  东西99新 嘿嘿        上图给LZ悄悄59737   装上后就感觉和JJ兼容很好 要不是旋翼头炸了配件没到 就直接在家里飞了                 这个是原来的那个四合一 59738 谁要 ...

我是不会买4合一了   我的004已经炸的差不多了   两幅浆报销  四合一坐报销     机身与尾管连接的地方  炸断了 ,  现在秀秀还能酬和飞, 不再为他花费了,  明年买4500或500算了,    塑料的我玩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不会买4合一了   我的004已经炸的差不多了   两幅浆报销  四合一坐报销     机身与尾管连接的地方  炸断了 ,  现在秀秀还能酬和飞, 不再为他花费了,  明年买4500或500算了,    塑料的我玩不了,

450还是很吓人的,如果从来没飞过的话。看别人飞和自己拿着练飞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450还是很吓人的,如果从来没飞过的话。看别人飞和自己拿着练飞是两回事。

有那么那么吓人啊    我还是乖乖的玩我的固定翼吧。。 我这里没有玩模型的 ,只有我自己,还没看过别人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