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架单旋翼的ESKY,是004好呢还是013好呢还是016好呢?

楼主(2009-01-14):
各位同学推荐下,买004觉得太小,室外不能飞,买016觉得不是无刷的,买013又觉得太大,室内不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同学推荐下,买004觉得太小,室外不能飞,买016觉得不是无刷的,买013又觉得太大,室内不能飞~~

我觉得LZ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真机都见过了么?
004再大点的也就是013/016了。

网友A:
016 买碳纤版的很不错     要买013不如买GL450  但是投资就要大些    004练手不错 没金属升级件    我是GL450+004       004用来练J
   再给你们新手纠正个误区   就是JJ小就能家里飞   是相对于高手来说的   004稳定性肯定没450 和400好   新手非常不适合在家里飞

网友:
买了ESKY没几天你就会骂他垃圾的
当然你也会后悔的

网友:
其实V4很适合你 做室内飞行

楼主:
已经在飞V3了~~

网友:
是有米就直接买YT250

网友:
以为类似EP200和YT250这样的机机小就可以拿来飞室内的新手,很可能会栽跟头的。
要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不能因为喜欢就认为一定可以买来在家里飞啊。

网友:
好象也没什么机子既能在室内飞又能在室外飞,除非你的客厅够大,要么还是考虑买两台好了,一内一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6 买碳纤版的很不错     要买013不如买GL450  但是投资就要大些    004练手不错 没金属升级件    我是GL450+004       004用来练J
   再给你们新手纠正个误区   就是JJ小就能家里飞   是相对于高手来说的    ...

004尾桨不是皮带传动的,尾电机容易坏好像~~

网友:
就以我个人经验来说,不要买016!虽然JJ很漂亮,但……因为,这两个JJ我都有。当初买016就是被它的外形所吸引,现在知道这个JJ的性能不上不下的,很另类——JJ小不适合室外飞(指3级风以上)、室内飞又不稳定(飘啊)。
具体且主要的理由是:
1、016原配的1000mAh 11.1V电池在016上使用的时间太短,大约5~7分钟就飞不起来了。你若搞3、4块电池连续飞的话,估计马达很快

     会OVER!
2、016使用的是有刷马达,虽然是370强磁马达,但还是发生了马达热的厉害这一现象!若使用2000mAh的电池有烧毁马达的危险!现在,我

     将004的问题解决后,就奖着手研究016主马达,初步设想是换个类似380等这类功率更大的有刷马达,并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3、016的重心很难被调整到主轴下面,买来的套件(RTF)都是尾重!
4、配件的价格比较高,炸了后的维修成本高!
5、016偏小。虽然很漂亮,但,飞行的时候就和漂亮无关了——稳定性差!我现在飞它的时候,发现老是偏左跑,调整控上的微调尚不能解决。
根据上面的5个理由,你若选择ESKY的产品的话,强烈建议你放弃016,买个013(起码它装的是无刷马达)会比016好得多!你若考虑经济性的话,选择004绝对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个人经验来说(因为,这两个JJ我都有。当初买016就是被它的外形所吸引,现在知道这个JJ的性能不上不下的,很另类):
不要买016!虽然JJ很漂亮,但……
理由:
1、原配1000mAh 11.1V电池在016上使用的时间太短 ...

嗯,很有道理!!
那黑人兄弟留给我几个尾马达用用吧,我买004好了~~~哈哈哈黑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同学推荐下,买004觉得太小,室外不能飞,买016觉得不是无刷的,买013又觉得太大,室内不能飞~~

004啊。我这样新人悬停到简单杭钱。炸得不知多少次了,只换过大桨跟马达啊。现在只会用胶水修脚架。可以说又省钱又可以快乐飞行!

网友:
004真是白菜价。。。
如果,有一天我上了50油级了。。。偶还是会想念004,而不会是LAMA 海豚。。:loveliness:

网友:
004看起来真的要翻身啊。

网友C:
不建议013 016

理由很简单----群众基础不好,没人交流。
反观004就好多了,便宜简单,入门首选,而且讨论004的话题很多,高人也很多,交流起来方便。

比如咱们这个帖子里004的高人就不少,像12楼的。。。16楼的。。。17楼的。。。你看,三个了吧。

楼主:
我争取早日成为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013 016

理由很简单----群众基础不好,没人交流。
反观004就好多了,便宜简单,入门首选,而且讨论004的话题很多,高人也很多,交流起来方便。

比如咱们这个帖子里004的高人就不少,像12楼的。。。1 ...

...........17楼的你也不放过……我佩服你~

网友:
1、016原配的1000mAh 11.1V电池在016上使用的时间太短,大约5~7分钟就飞不起来了。你若搞3、4块电池连续飞的话,估计马达很快
     会OVER!
2、016使用的是有刷马达,虽然是370强磁马达,但还是发生了马达热的厉害这一现象!若使用2000mAh的电池有烧毁马达的危险!现在,我
     将004的问题解决后,就奖着手研究016主马达,初步设想是换个类似380等这类功率更大的有刷马达,并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3、016的重心很难被调整到主轴下面,买来的套件(RTF)都是尾重!
4、配件的价格比较高,炸了后的维修成本高!
5、016偏小。虽然很漂亮,但,飞行的时候就和漂亮无关了——稳定性差!我现在飞它的时候,发现老是偏左跑,调整控上的微调尚不能解决。
根据上面的5个理由,你若选择ESKY的产品的话,强烈建议你放弃016,买个013(起码它装的是无刷马达)会比016好得多!你若考虑经济性的话,选择004绝对错不了!

楼主:
楼上太水了,直接复制黑人的话~~

网友D:
第3个问题与第1个问题其实有关联,016头轻尾重,实际是因为原配1000MAH电池的关系,你若将原配1000MAH电池一直塞进016的电池仓内,你的016飞机绝对的头轻尾重问题,,这是设计上的问题吗??不是,是原配的问题,如果原配的是2000MAH以上的电池,你装进016的电池仓内顶住到底!你试试,此时的016头尾重量正好,平衡!    所以.... ...............
第2个问题又与以上2个问题有关联,,2、016使用的是有刷马达,虽然是370强磁马达,但还是发生了马达热的厉害这一现象!若使用2000mAh的电池有烧毁马达的危险!这样的有刷马达只能上1000MAH一类的电池,时间长了怕烧坏,所以,这还是设计上的问题!哈哈,,要解决以上问题实际不麻烦,给016换无刷动力,换2000MAH以上电池,当然,无刷动力大可不必换ESKY原厂的,原厂的太贵,用XXD的就成,只是尺寸大小要选对。
4和5问题,证明016不适合新手,倒适合老手把玩和改装。只是,没看出来,016很漂亮????

网友:
没有水的灌溉,哪有种子的发芽
还有。ESKY产品塑料件太容易断,金属升级件又太贵,,ESKY舵机虚位比较大,还特别容易扫齿,,ESKY的控性能不稳定,容易坏,,ESKY原配的产品级别都太低,,, 0704还不错,,0704A还不错,,原厂包装和说明书非常的专业和精良!!1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016买来以后一定要改装,改无刷,换大电池,仔细调整以后可以飞得很稳,控也一定要换,最好能换金属件。
认识一个老手,给新人入手的时候就是买的空机,然后自己买无刷和电子设备,这样装出来016性价比最好,RTF的最好不要买,升级换下来的东西没有什么用途,浪费钱不说,还占地方

网友:
004能飞,但用了都不说好,可还是便宜啊。
中国货不就这个特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3个问题与第1个问题其实有关联,016头轻尾重,实际是因为原配1000MAH电池的关系,你若将原配1000MAH电池一直塞进016的电池仓内,你的016飞机绝对的头轻尾重问题,,这是设计上的问题吗??不是,是原配的问题,如果 ...

关于016是否漂亮,这,每个人的 眼光不同,所谓: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不是?
你的回答的确比我来得细致!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要说道说道:你建议将016改成无刷的,我觉得没这必要!理由:1、花钱去改造016这个先天有缺陷的(好比隆胸吧,再折腾她那对东西还是假的,到时候能不能出奶水还不知道呢!)电直,还不如干脆买个013那个原配就是无刷的电直哪!2、016改无刷并非那么容易,我咨询过改过的人,得到的回答是:想要获得满意的效果,遥控系统等统统都得换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016是否漂亮,这,每个人的 眼光不同,所谓: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不是?
你的回答的确比我来得细致!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要说道说道:你建议将016改成无刷的,我觉得没这必要!理由:1、花钱去改造016这个先天 ...

我先声明我不针对任何人说,我只想说“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尤其是新人在购机的问题上,首先是自己先入为主的主观购机愿望占了主导为多数。之后虽然会参考他人意见和建议,但是仍然还有很多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购买飞机。
直到最后真的感觉到似乎不该买或者买错了,才会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就会像我一样再来劝说其他新人,和他们讲道理,也不是一点用没有,但是多数人是需要碰南墙的。
点到为止就好了,你说再细致再多,新人是不全明白的,没有用的。
我从入模开始走弯路,走到今天,达进去一万多块钱了,也就总结出来这些。都需要走这个过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先声明我不针对任何人说,我只想说“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尤其是新人在购机的问题上,首先是自己先入为主的主观购机愿望占了主导为多数。之后虽然会参考他人意见和建议,但是仍然还有很多人会 ...

YOU 说得太对了!我买JJ就象你说得那样,折腾!

网友:
004的脚架要加强,尾电机建议用CN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先声明我不针对任何人说,我只想说“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尤其是新人在购机的问题上,首先是自己先入为主的主观购机愿望占了主导为多数。之后虽然会参考他人意见和建议,但是仍然还有很多人会 ...

听上树同学的话,就004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强烈同意   016碳纤版空机 +450电机电调 +辉胜9G    再来块20C 2200MAH的电 陀螺就用GM700     预算不是很高   飞起来可是相当的悠哉 3D也可以
JJ也不大    诶想想就馋了               。。。要是以上谁有  我把我的GL450S 基本升级好全金属件的JJ+所有配件 跟他换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这个016可要比GL450S贵多啦,单碳纤的机身价格就不菲,碳纤机身+原厂金属升级件就1K出头了,不过优点非常明显的,大小适中,家里和外面都能玩,精度高,飞起来很稳,炸鸡也不容易扫齿。
很好的一个JJ被ESKY的低成本策略弄得面目全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上树同学的话,就004了~~~

别……我只是说一下一般情况,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各个机型都看看比较好。

网友:
上山说话好文绉绉
ESKY的控不行,感觉还不如天地飞6C呢,虽然6C问题也比较多,,,ESKY的控是要换,我之前还是用FUTABA.6EXHP在飞004的呢,比之原控有天壤之别,
要是想一次性买套实惠套装机,还是别选ESKY了,当然是指400以上级别,四通机么可选004....
上山出手好大啊哈哈都过万啦, 如此我还是比较省的,HOHO

网友D:
封上山同学为“撞墙先生”称号
........鼓掌,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封上山同学为“撞墙先生”称号
........鼓掌,各位

Pia飞!

楼主:
还是决定004,刚taobao订了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决定004,刚taobao订了一套~~~

欢迎加入004爽炸大家庭~

网友:
确实爽炸,昨天在家飞004小炸了20多次,啥事没有

楼主:
这样的啊~~~~~~~~~~~下礼拜到手发体会啊~~~~~~~~~~

网友B:
004=动动死
小炸一下就死旋翼头、双孔连杆、Y形旋转头支架,还有那细长腿
不过,话得两说:这004啊,炸一下后,往往花5~30元的配件费后,又能爽飞了……

网友H:
既然你进了这个论坛了,我就告诉你买004,因为我也在用004飞。
只有仔细点用,加上稍微会动手,(当然不必象黑人那样的“专业8级钳工”)花费不会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