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9+GL450如何调尾舵机?

楼主(2009-01-14):
如何调尾
舵机
中立点?另外尾巴不时的抽搐,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T9方向摇杆及微调回中,陀螺仪设置为非锁尾状态,此时尾舵机接收到的就是中位信号.
2、尾巴猛烈抽筋在排除舵机故障\超行程\尾翼及连杆装配不当的原因外,看机械磨损,皮带打滑及皮带传动故障

网友B:
请教楼上的,怎样设置陀螺仪为非锁尾状态呢
是不是把感度调0后再插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