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给火狐200挑毛病啊???

楼主(2009-01-14):
我是六通小电直新新手,第一次碰这个火狐狸,真是惹骚上身啊! 商家说是85%的完成度,但很多地方还要自己动手搞。装是装上了,不知对不对,上几张图,大家给指点一下,看看哪里装得不对,在此先行道谢了。

楼主:
看看重量

241克,没带罩。

楼主:
陀螺的安装

陀螺上没有标识舵机线的极性,第一次接反了,没有反应。

楼主:
看看CCPM三个舵机的安装

4.3克的舵机,装不进去,要扩孔。

楼主:
脚架

脚架的固定孔和机身上的孔对不正,孔对上了,机身就裂缝了。

楼主:
尾巴

上电之后的尾巴

网友:
小毛病不少的,脚架不结实,建议把坏掉的脚架两个叠起来,用热熔胶固定,结实耐摔。
尾管用双面胶和小螺丝固定,要不可能发生空中尾巴歪掉的现象。
新手建议把第一点的螺距调到2度,可以缓解摔脚架。
某些批次皮带质量可能不行,很容易发生翻皮带,可以把尾巴的压带轮改成机身的压带轮,皮带不容易翻出来。

楼主:
斜盘

上电之后的斜盘

网友:
还有尾撑还软了,可以用玻纤板自己DIY一个,要不就只能牺牲尾桨了。
另一个就是尾桨夹很容易飞出来,建议飞之前把固定螺丝上紧了。塑料的尾桨夹是很容易坏的。
还有中联的两个螺丝也用螺丝胶上紧了。

楼主:
平衡翼和大桨

上电之后的平衡翼和大桨,此时油门在最低点。

网友A:
飞吧,飞起来就知道有没有装错了

网友:
 陀螺不建议就那么贴在那里,比较危险,可以放在机身里面,然后固定好一点

网友:
三个斜盘舵机臂应该都是水平的,你的右边的斜盘舵机臂应该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吧,飞起来就知道有没有装错了

试飞了一下,可以飞起来,但是像醉酒一样,到处乱跑,锁不住尾,险些炸了。

网友B:
你的锁尾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锁尾感度是多少?

感度是在5通道的ATV里面设吗?原来的值都是100%

开始打到锁尾模式,关闭了REVO混控,根本不敢飞。
后来打到非锁尾模式,打开了REVO混控,60%,能飞起来了,四处漂,锁不住尾。

网友B:
用的何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何控?

T6XA super  俗称FF6s

网友:
我也有火狐ep200,共勉!

1、安装前把机身等的螺丝在紧一遍,就不会出现机身有裂缝;
2、前面两个舵机建议从里面装,这样摇臂连杆可以保持垂直;
3、陀螺仪可以装在机身里,又平稳又安全;
4、(这点最重要!)主旋翼产家并没有完全调整好,你的剪刀臂没有水平,大桨也有角度。
总之,还须认真调整,否则炸机是必然的。
(不过如果闲麻烦可以处理给我!)
祝你起飞愉快!

楼主:
谢谢lwq119!
哪里是剪刀臂??
大桨应是什么角度?

不飞好它,不会处理的。

再次感谢!

网友:
检查下尾轴中联螺丝孔不不是绝对的在中心点!还有尾轴有螺纹的同不同心!(火狐主要就这两点精度不行!)在就是皮带会翻!

楼主:
尾轴中联是什么地方?

网友:
用来固定尾桨夹的那个~~~~~`

网友:
剪刀臂是控制大桨和大桨水平的那两根,销售商给的数据是:主旋翼连杆长度10.8mm(我的在10以内),水平小翼7mm(装好后螺杆所剩长度)

网友:
我的套机也到了,正在装,你们的那些数据和安装说明是从那里找到的啊?

网友C:
火狐要仔细装,装好了的火狐悬停航线是不输给EP200 V1的,你尾桨的角度不够,火狐的中立点是需要3-4度的尾桨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狐要仔细装,装好了的火狐悬停航线是不输给EP200 V1的,你尾桨的角度不够,火狐的中立点是需要3-4度的尾桨角度。

网友:
火狐就不要挑毛病了,挑有点吧

网友:
这个。。。。我怎么感觉看了很不结实的样子啊。。。

网友:
火狐真的很难装,我的火狐入手几天了,还没有装好,原因是尾浆在安装是不小心弄断了,没有备件,只有等节后订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