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汽油直机最大的浆是多大

楼主(2009-01-14):
目前汽油直机最大的浆是多大 哪里有卖?

网友A:
799,我这里有,不过现在要订货

网友B:
最大的是830

网友C:
军用模型直机的听说有990和1100的!

网友D(2009-03-17):
新手问问:直升机桨型号怎么分?.比如990和1100的直径大概多少

网友E:
990的应该是990毫米,直径也就是2米左右直径。

网友F:
浆大是为了安稳些吗?

网友G:
桨大转速低 稳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