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应该怎么绕?

楼主(2009-01-14):
我的接收机天线感觉很长,就绕了几圈,然后穿进天线管里。
这样是否能起到加感线圈的作用?
也不知是否会影响接受?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听说绕一圈减少多少的遥控距离呢,最好别绕。

楼主:
想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天线的。最好有图片,呵呵。

网友:
最好尽量伸展,没办法就从尽头开始绕!

网友:
飞越的环形天线脚架和加长天线管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样饶 最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