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发射机重心调整装置

楼主(2009-01-14):
重心调节棒感觉很贵,于是自己DIY一个重心调节装置。
2.5mm的不锈钢丝,感觉很结实。天8的控。

网友:
呵呵,做得挺不错的,看看我的山寨版

效果不错,呵呵

楼主:
牛控!
我也想过你这种做法,可是总感觉挂那么长的一根杆,根据杠杆原理,控上那个挂钩孔根部应该受力很大,怕把它给掰断了,尤其是国产的天8。
估计你那个牛控比较结实,应该没事。

网友:
牛控似乎也有掰断的
LZ的想法不错,不过下面那两个螺丝能受力么?

网友:
手艺真好

楼主:
不锈钢丝弯起来确实比较麻烦。
回4楼,天8控,固定左右摇杆的总成的自攻螺丝,左右各4枚,直接穿过面板,攻进摇杆架里面。下面那俩换成较长一些的而已。受力已经比较分散了,肯定没问题。

网友:
好手艺 我也有个天8的控 不过没有lz的手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