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933舵机

楼主(2009-01-14):
1:安装
      把两个软胶圈塞进舵机两侧,再将金属圈插入软胶圈中间 (安装正确吗?)
问题来了:舵机动作时由于软胶圈比较软,整个舵机会出现反方向的微动 (这对使用有影响吗?)

2:噪声
      933舵机噪声很大,是不是使用了金属齿轮的原因 (我只用过辉盛,没辉盛声音细腻)

3:舵机受到外力时会发出“蜂鸣声”,是什么意思?

还没飞,以后飞了炸了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哦,这个恒吉好像换了外观了。
声音大是数码舵机普遍的,因为数码舵机的精度比较高。

网友:
是换包装了,这个舵机的噪音是比较大,关注这个新款的回中的情况。

网友:
期待测试报告。

网友:
等报告 好的话上几个

网友:
回中情况如何?

网友:
前段时间我和朋友买了3个,飞过一次。用电厉害,电调的BEC供电不够。买了好盈3A,还没有试飞呢。天天零下。可能数码的胃口就是大!

网友:
引用:
前段时间我和朋友买了3个,飞过一次。用电厉害,电调的BEC供电不够。买了好盈3A,还没有试飞呢。天天零下。可能数码的胃口就是大!

这个是新版的MD933了(08年12月15日以后生产的),舵机的堵转电流小于500MA。正常工作电流100-200MA。这个舵机带堵转保护,即使堵转1小时也不会烧,新版舵机遥控器中点时物理中点位置误差1度以内,回中误差正副0.5度,左右最大角度偏差1.5度.因此舵机的一致性非常好。非常适合斜盘使用。输出齿轮现在由合金铝齿轮改为精钢齿轮,避免了输出齿轮摔机后可能出现的打齿,长时间工作后也不会因磨损而增大舵机虚位。

网友:
哈哈,现在这么好啊!看来我的65MG要换933了~  65摔机还坏齿轮呢。

网友:
输出齿轮现在由合金铝齿轮改为精钢齿轮
又换了.....又要买新的了:loveliness:

网友:
精钢就是铝吧?
   发完贴觉得不对,在网上搜了一下:
在学术或工程上是没有“精钢”两个字的,这是土话。一般所说的精钢是碳素工具钢和碳素合金钢,有很多种类的牌号。

网友:
过几天我也买三个试试,,现在也是辉盛

网友:
我也买了3个。。呵呵也要试试

网友(2009-02-16):
个人认为:
舵机安装,
尽量不要用橡胶圈垫...

网友A:
用上橡胶圈是不是会让舵机无法牢固的固定,而有轻微的动啊?

但不用橡胶圈是不是容易坏耳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不用橡胶圈是不是容易坏耳朵啊?

橡胶圈是起到减震的作用,舵机因此会有微动;用橡胶圈和耳朵坏没有直接联系。

网友:
刚才恒吉的客联系了

讲现在发出的货都是新外壳了,没有LZ的那个铜套和橡皮圈了,现在发出的货都是合金齿了,:loveliness: 好在我只拍下了,在等到货,因为现在断货了, 要等到下周,顺便再表扬一下服务态度,真的好,和轻风有得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