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4#3B的问题!请教华科尔?

楼主(2009-01-14):
今天刚刚到的无刷升级版本 装上 调试 试飞!
问题来了
1:尾电机正常工作 但是主电机转一下就罢工!
2:问题反过来 主电机正常 尾电机也是转一下就罢工!
这2个情况经常出现 但是关机再开 或者等等再开 问题就消失
意思就是一会正常 一会失灵

(另主尾电机很不错 连续飞了15分钟除尾机有点烫外无刷主电机温度还是温热!
更换表扬下华科尔的服务很好!)

网友:
哈哈哈  你的问题我没遇到过,不过 一般尾电机先启动 ,主无刷启动稍慢一些

再给你提个醒:如果你的飞机 尾巴 哪天不好使了 ,就该换尾电机了 ,因为他已经挂了

楼主:
昨天刚到的主尾啊。。
一般是尾先启动然后主再启动 然后就会出现 尾机漫漫停下来。。。或者主机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你查看一下线路是否插正确?

网友:
线路没有问题~是电机的问题~我昨天装机的时候遇到好几个问题~
主电机转~尾不转~换个主电机~好了~
启动的时候主电机卡几下才能正常工作~然后换个电调~好了~
启动时主电机只转那么一下~就停了~换个主电机就没问题了~

网友:
新产品~多多少少问题总是有的~
不用多久就可能会改正~
就像2801`我们拿到样板的时候把它2.4系列的飞机全部试了一遍~
除了4-3Q跟LAMA2不能用之外~其它都没有问题~
后来反映后新出的2801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可能是因为这两款机子都不是舵机控制~是用小马达来代替的原因吧~

网友(2009-02-24):
检测

无刷4#3B的问题!请教华科尔?
今天刚刚到的无刷升级版本 装上 调试 试飞!
问题来了
1:尾电机正常工作 但是主电机转一下就罢工!
2:问题反过来 主电机正常 尾电机也是转一下就罢工!
这2个情况经常出现 但是关机再开 或者等等再开 问题就消失
意思就是一会正常 一会失灵

(另主尾电机很不错 连续飞了15分钟除尾机有点烫外无刷主电机温度还是温热!
更换表扬下华科尔的服务很好!)
         你检测一下是不是电池电压是否稳定,如果电池电压不稳定的话接收机会进入保护护状态。电池电压量的时候是满的也有可能电池电压是虚电。换个电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