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DS B6 充电器如何调锂电平衡的电压

楼主(2009-01-14):
目前充电完毕是:4.15V 4.20V 4.11V 4.13V   LCD上显示都是4.20V
看了电路,有2排×6个贴片三极管,
三极管中间有2排×6个 0603电阻,其中一排电阻阻值从600K到2K不等,一排是6个100K
靠近平衡口有一排6个200欧姆功率电阻

请问,谁知道如何调整,先谢了

网友:
很抱歉的告诉你,设定好的4.2V,没得调的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在电压采样电路中,通过调整电阻值应该可以调节电压数值,可不知道哪个是电压采样电阻,而且相差0.0几V电压,调节的精度可想而知,我是B8,第二路相差0.03V,也在想怎么调调,要命的是,电路板上的功率管被牢牢得固定在外壳散热器上,不容易拆开呀。

网友:
我的这个牌子的B6也是这个样子,4.15V 4.20V 4.11V 4.13V    ,很郁闷,
很后悔买了这个便宜的B6

网友:
我的B6也是这样,充3S的分别是4.21、4.19、4.17,但用起来还行,谁叫咱们图便宜呢,毕竟不到300块钱的东西,而且可以充的电池品种还比较多。

网友:
放电平衡冲

网友A:
他就一直在串冲,,,然后平衡头负责把充上了4.2V的电池,用大功率电阻给放掉,这样来保证4.2的齐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就一直在串冲,,,然后平衡头负责把充上了4.2V的电池,用大功率电阻给放掉,这样来保证4.2的齐平

好象说的有道理,我的B6也这样,不知道怎么调整,请高人来解答一下

楼主:
感觉问题就是出在放电平衡电路,怀疑电压采样电阻就是:600K-2K阻值不同的那组,准备调了试试看
串充正负插头处的电压相差0.02V左右,应该可以接受,毕竟2-4 cell串联后只差这些

我猜想:
生产厂家只将单片机程序数据写入,校准了串充处的电压,平衡电路靠元件精度保证,
毕竟校准平衡电路的电压太麻烦,那种小厂家写入默认值就pas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