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6ex ap 能不能飞带襟翼的滑翔机

楼主(2009-01-15):
最近飞了不带襟翼的2米电滑,场地不是很开阔的地方,降落是个问题。不知道手上的6EXA能不能飞带襟翼的滑翔机,我是这样想的:

1:襟翼主要是同时下放,我们可以用2个舵机用Y先连接,占用一个通道。

2:副翼需要差动(转弯用),同时也需要配合襟翼下放的时候,向上翘,这样才能减速。副翼用2个舵机占用2个通道,使用混控,就像飞翼和SU27那种,可以同时上翘,同时一上一下,一下一上。(现在出现个问题,副翼混控后,升降舵和副翼是混控的,那我拉升降操作杆的时候,副翼也要上下动,能不能分开?)

不知道各位DX明白没有!请大家多指点!

网友:
可以啊,通道完全够用啊,楼主怎么会把升降舵跟副翼混到一起呢,是V尾吗?
要不是V尾的话可以用一个通道控制襟翼,用几个舵机你自己决定,副翼用一个通道,可以用Y线连接俩舵机,剩下的升降舵,方向舵,油门各用一个通道,不需要混控。
如果你的襟翼和副翼是在一起的话,你可以设成襟副翼混控

网友:
<升降>連動<副翼>:這是為了要擴大升降動作
有些人也會<副翼>連動<方向舵>~擴大轉彎動作(飛F3F的人)
不過我也不知道答案 ~因為我的是FF9
內有<BUTTER FLY>煞車模式.....................襟翼向下~副翼向上~透過油門桿/旋鈕決定幅度
其他連動可透過<PROGRAM MIX>達成

楼主:
我是T尾的滑翔机

不知道减速杀车时,是单独放下襟翼,还是襟翼下放,副翼上抬。如果是襟翼单独下放,那升降舵要不要推杆做补偿。

网友:
我也是玩电滑的,也存在场地小不好降落问题,关注问题的解决,向你们学习!

网友A:
单独放下襟翼,有抬头趋势需要打舵微调平衡一下
襟翼下放副翼上抬是蝶形刹车模式,一般不需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放下襟翼,有抬头趋势需要打舵微调平衡一下
襟翼下放副翼上抬是蝶形刹车模式,一般不需调整

谢谢,明白了

不知道我的6EX AP能不能实现蝶形刹车模式,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2009-04-29):
6EX AP 不支持刹车模式!

简单说来, 他们就不支持滑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