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皮带传动的尾翼是如何控制转速的?

楼主(2009-01-15):
一直觉得很疑惑,像004这种通过尾马达来控制尾翼转速,那使用皮带传动的电直只有一个马达,如何保持主桨和尾桨转速同步?比如如何保持主桨转速不变是提高尾桨转速?

网友:
保持主桨和尾桨转速同步,转向靠尾变距

楼主:
 哦,这样大,我还以为有齿轮比控制转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觉得很疑惑,像004这种通过尾马达来控制尾翼转速,那使用皮带传动的电直只有一个马达,如何保持主桨和尾桨转速同步?比如如何保持主桨转速不变是提高尾桨转速?

       电直 主浆和尾浆转动是同步的,转速不一样.
        004的尾翼浆距是固定的(即两片浆的角度是固定的),象电风扇,它通过尾马达来控制速度以获得抵消主旋翼旋转造成的自转力,从而使尾部保持稳定.
        皮带传动的电直通过皮带连接主旋翼和尾翼同步旋转,若主旋翼速度恒定,尾翼速度也恒定,它通过改变尾翼浆距来控制尾部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