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华科尔 2801 能引出ppm信号自己加FM的高频头吗

楼主(2009-01-15):
如题: 我自己觉得华科尔的2801遥控器很不错,国产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至少设计理念程序都比T9要稍微高一点。

      就是缺点,2.4g的,只能玩直机和小飞机。距离有一定问题。 我还玩船,玩车,家里还有很多老的FM接收机。
      请问2801能从主板上引出PPm信号吗????  我想能接模拟器的应该都可以,怎么引,我想自己外挂一个FM 72Mhz的高频头(嘿嘿 别人都是外挂2.4G,我反过来用)

     以前有过别的华科尔的遥控器,好像不能与futaba的同频通用,估计是ppm编码不一致。或者就不是ppm吗 我不知道,请教高手

如果可以,2810将是国产里面性价比追高的遥控器。(T9肯定会出2.4g,但是价格加在一起肯定比2810高)

楼主:
顶一下,有人解答吗?

网友(2009-02-19):
不可以,

不可以,
只可以引出PCM信号,通过高频头,但是接收也要支持PCM的,不能确定2801的编码和以前的PCM编码是否一致。

不知道解释的清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 我自己觉得华科尔的2801遥控器很不错,国产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至少设计理念程序都比T9要稍微高一点。

      就是缺点,2.4g的,只能玩直机和小飞机。距离有一定问题。 我还玩船,玩车,家里还有很多老 ...

楼上为什么要用PPM的呢?用2.4的不好吗?2801的距离约700米以上,玩船玩车玩飞机都可以的,固定翼可以玩的,你再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为什么要用PPM的呢?用2.4的不好吗?2801的距离约700米以上,玩船玩车玩飞机都可以的,固定翼可以玩的,你再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请托们给出700米的测试数据,过程,资料,最好照片为证!

网友:
功能看上去还行。距离,10mw的东西,就不要抱太大希望了。而且价格也没优势。

网友:
可以试试从DSC引出信号

楼主(2009-05-23):
顶一顶 2801能玩模拟器吗? 模拟器输出之间外接FM高频头可以吗?

网友(2012-10-21):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记得论坛里有人给2801引出PPM的,,,但是记不清了,,,,,能用模拟器,就能用PPM的吧

网友:
2801可以引出PPM信号。先把音频线(模拟器连线)插入模拟口,然后开机,2801就关闭2.4G发射,并把PPM信号送到音频线上,供模拟器使用。

网友:
2801可以引出PPM信号。先把音频线(模拟器连线)连接到模拟口,然后开机,2801就关闭2.4G发射,并把PPM信号送到音频线上,供模拟器使用。

网友:
可以的,已经成功改装过几台,一直在用。

网友:
怎麼改的,可以說說嗎?我也想改。剛入了dvo 10

网友:
說跟進入市場經濟發展中國家電話比你的?是你了嗎你好了你也和就行,的話比你你要我在了不起眼兒有沒?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