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用A123测试报告(2009.2.14电池问题)

楼主(2009-01-15):
电600最头痛的是电池问题,经半个月的潜水,得知A123电的出现是600CF的春天来了,于是入手了一批电池自己组电,组了几组10S1P出来,用原厂电机600L(1640KV)+10T+好淫100A高压电调试飞,发现超转,声音恐怖,普通模式下飞行时间6分钟,3D模式下3分钟,一电下来电机和电池温度都比较高,电机约60度左右,电池也40度以上!动力比油动有差距,一般3D问题不大。将就着飞了十来个起落结果把电机齿拉爆了!好在刚学会熄火降落,平安着陆 。于是把心一横 ,升级电机,换了AX600 860KV电机,配13T齿,普通飞行10分钟,3D6分半钟 ,动力比原厂电机明显提升了15%以上接近油动动力,电机电调微温,电池约30度左右,初步还算满意,由于刚换电机不久就急着试飞,机器还未调到最理想状态,动力方面应该还有提升空间,等再作测试后再行报告。希望各位同好分享一下使用经验。

网友A: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虚假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虚假,600电动用哩聚随便都比600油动要暴力.

网友B:
确实是春天,10s1p会不会容量太小了,我觉得7s2p会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虚假,600电动用哩聚随便都比600油动要暴力.

A123是锂铁并非锂聚

网友C:
爆发力没有锂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春天,10s1p会不会容量太小了,我觉得7s2p会比较合适

其实我也想过用7S2P,但600原配的电池重约700克,A123单节重是72克,10S1P全重812克,如果用7S2P的话,重量会到1100克,好像有点重了,如果哪位大大有用7S2P的话,请分享一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最佳的配电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爆发力没有锂聚好!

我现在用的A123是2300MA,30C放电能力,其优点主要在于高放电能力,可10A充电,不怕过放,安全不易爆炸,耐操,这是锂聚做不到的,我买的是拆机电,10S1P电价钱才百元出头,这也是原装电比不上的性价比,跟450电价格差不多,新电号称1000次充放电能力,如果二手电有一成充放次数的话,我都非常满意了,因为都比锂聚好了,主要缺点是重!单节72克

网友D:
600电直爆发力怎么也比不过油的

网友:
电600要暴的话用TP5000MAH 6S 和LOGO有一拼

网友:
用12S1P会不会更好点

楼主:
其实一开始我也担心2300MA的容量够不够飞600,因为原配电是4800MA以上的,但实际飞行中发现这个是根本不用担心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锂聚怕过放,最多到3.7就得下来了,也就是说只能最多用一半的容量就得停下来。但用锂铁是不怕过放的,我经常玩到感觉转速下降才下来的,回去充电通常都是2000MA充入量的,最大一次是2240MA,10S1P一次飞行时间3D6分半钟我觉得是足够了。

网友E:
7S 2P的方案,首先现场充电就太麻烦了。现在还没有哪个充电器可以同时充这么多电池。

12S1P 估计应该不错,重量,容量都比较合适,充电也方便些。

另外楼主能否介绍一下AX600 860KV电机? 价位?哪里产的?如何购买?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600最头痛的是电池问题,经半个月的潜水,得知A123电的出现是600CF的春天来了,于是入手了一批电池自己组电,组了几组10S1P出来,用原厂电机600L(1640KV)+10T+好淫100A高压电调试 ...

楼主用的电机是我帮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7S 2P的方案,首先现场充电就太麻烦了。现在还没有哪个充电器可以同时充这么多电池。

12S1P 估计应该不错,重量,容量都比较合适,充电也方便些。

另外楼主能否介绍一下AX600 860KV电机? 价位?哪 ...

本来开始打算买Z-POWER Z30 800KV电机的,但烦于无渠道找得到这只电机,后来朋友介绍说有个厂家可以订制电机的,于是就叫朋友帮忙订制了一只。网上有600电机是1100KV的适应2S~6S电的,但我用10S1P放电平台是33V,不大合我要求。这个生产厂家可以单个订制的,只要你讲出你的要求就OK了

网友:
帮楼主上点图

网友:
上图上录像

网友:
好快  我还没发完 图就来了

网友:
不够爆的原因 也许和电池焊接 导线负载 香蕉头 T插的大小和焊接有关系。。

网友F:
从你的普通飞行10分钟,3D6分半钟,看来你动能还有剩余。AX600 860KV电机配13T齿,大桨转速才1700RPM还不够,起码要配个15T齿以上或1200KV的电机,会更好。再看10S1PA123最多可放出1500W功率,我觉得你可上12S试试应该会更好点,这只是个人想法,还是要你来实践

网友:
1700RPM,太低了...
至少1900~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你的普通飞行10分钟,3D6分半钟,看来你动能还有剩余。AX600 860KV电机配13T齿,大桨转速才1700RPM还不够,起码要配个15T齿以上或1200KV的电机,会更好。再看10S1PA123最多可放出1500W功 ...

谢谢你的建议,我买个15T来试试先

网友:
借个计算软件的结果看看

网友E:
回复 网友G:

用 12S的电池 效果应该好很多。

另外,用10S你可能买不到5mm 15T的齿轮

还有,亚托现在的新电机650L ( 6MM 轴颈)就是 1200KV 的 ,但是只有 14T,15T 的齿轮,哪位帮算算。14 T 如果用 10S 1P 转速是多少?

另外,亚托的电机 标明 是 6S ,25。2 V  如果用 A123 10S1P 有没有问题,会不会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12S的电池 效果应该好很多。

另外,用10S你可能买不到5mm 15T的齿轮

还有,亚托现在的新电机650L ( 6MM 轴颈)就是 1200KV 的 ,但是只有 14T,15T 的齿轮,哪位帮算算。14 T 如果用 10S 1P 转速是多少?

...

兄弟所说的15T齿果然是个大问题,我了没有在淘宝上找得到,现在托朋友到外地看看能不能找得到,看来找不到齿的话只能用12S电了。原厂600L电机我试过,一转3分钟3D下来温度确实很高,有60度以上,有可能是超转的关系吧,这个温度用起来有点令人担心,650就没有用过,不过也不敢有太高的期望了,因为我现在的电机是专为高压电而订制的,使用起来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订制时的要求是电压和KV值的,所以如果要做1200KV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F:
650L  1200KV 配14 T 用 10S 1P 转速到2600RPM:funk: ,原装的都不能用要换12S电调,1000KV以下电机。
我觉得楼主直接换12S的电池会好很多,不用换齿轮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38ZMwt4bq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cG5h-DnKAI

楼主:
引用 网友F:
650L  1200KV 配14 T 用 10S 1P 转速到2600RPM:funk: ,原装的都不能用要换12S电调,1000KV以下电机。
我觉得楼主直接换12S的电池会好很多,不用换齿轮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38ZMwt4bqs
http:// ...

如果单看第一个视频来讲,觉得我现在这个配置的动力要比它的好一点。看看这几天能不能找到朋友帮手拍一段放上来让大家看看这个动力还需不需要改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600电直爆发力怎么也比不过油的

井底之蛙。。。

网友:
过几天,我的X-50  也上 10S A123

网友:
等待使用报告

楼主:
今日下午又去爽飞了一把,5组电全放完,再做一下报告:
因之前是用原电机有超转现象,所以最大螺距只设到10度,昨晚做好调整把最大螺距设到+-13度,今日一试果然有效果,动力又再明显提升,自我感觉就算不超越油动也差不去哪了,而且电机KV低,扭力惊人,最大螺距下未发现有跌转现象,今日一直是开3D来飞的,也没有发现时间短了,也是设定时间6分钟下来,电池还是有力的,不是飞到无力才下的。电机比未调螺距前温度提高了一点,但应该是30度以内的,绝对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其它变化不大,另外A123电的放电能力比较平衡,前5分钟不觉得有动力变弱,后一分钟转数会感觉到低一点,但还是很有力的。如果到6分半钟左右用尽电力的话,转速会一下跌得很快的。不过600的浆效高留空性强,非3D动作下还是比较安全的。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5组电飞行中,分别在几组电中发现飞行约2分钟左右会出现一下电机停转现象,时间约是0.几秒内,但因600浆效高对飞行没什么大的影响,不过还没有查明原因。之前的原装电机也有出现过类似现象,初步排除电机问题。

网友:
顶你的帖子,不错的报告

网友:
好贴,拭目以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井底之蛙。。。

呵呵,我早就想说了。。

网友:
600的和我的X-50应该算同一级别的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2426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日下午又去爽飞了一把,5组电全放完,再做一下报告:
因之前是用原电机有超转现象,所以最大螺距只设到10度,昨晚做好调整把最大螺距设到+-13度,今日一试果然有效果,动力又再明显提升,自我感觉就算不超越 ...

还是用原装电机吗?马达齿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用原装电机吗?马达齿数多少?

原厂电机是1620KV600L,当时配的是10T齿,现在服役中的是860KV,配13T齿

网友J:
看来 换了 电机 整体效率很高哦, 3D 6分钟 可以 推算 功率在 只有600W  左右。 (电流20A, 电压30V)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来 换了 电机 整体效率很高哦, 3D 6分钟 可以 推算 功率在 只有600W  左右。 (电流20A, 电压30V)

呵,对这个就不会算了,请教一下是怎样算的

网友F:
3D 6分钟 推算是这样的2000MA*60/6=20A,算下来你的功率只有20A*30v=600W  左右,这个功率对600来说不够只是航线翻几下,3D的话起码要1200W(600暴力功率要在1800我左右)以上这样平均电流就要40A飞行时间只有3分钟了,所以我一开始就建议你A123上12S以上,这样电压上去了电流会下来,弥补一下飞行时间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3D 6分钟 推算是这样的2000MA*60/6=20A,算下来你的功率只有20A*30v=600W  左右,这个功率对600来说不够只是航线翻几下,3D的话起码要1200W(600暴力功率要在1800我左右)以上这样平均电流就要40A飞行时间只有3分钟了, ... [/quote
不是电池决定功率,是电机决定功率.

网友:
438 你个8公啊! 飞机当时送你你5要,看看彪哥玩的耿HI  你又在到吹水!!!!!!
严重鄙视437+1.

网友J:
呵,对这个就不会算了,请教一下是怎样算的

很简单:放电6分钟,可以认为电池以10c的倍率放电. 那么a123只用了大概20a电流做功. 而20a电流时的a123的电压大概在3v .那么总功率不就20x3x10=600w 如果楼主的飞行时间误差不大的话,这个效率是绝对高的.而1500w的功率储备对楼主的机是足够了.是哪一环节让这机如此省电?860kv电机吗?

网友:
我也想看视频.

网友:
受到种族歧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对这个就不会算了,请教一下是怎样算的

很简单:放电6分钟,可以认为电池以10c的倍率放电. 那么a123只用了大概20a电流做功. 而20a电流时的a123的电压大概在3v .那么总功率不就20x3x10=600w 如果楼主的 ...

收皮拉 扮晒专家耿。

网友J:
楼上哪里的商家呢? 估计是我的刻薄分析损害了部分电池商家. 没办法啊.我喜欢做利于大多数模友的事而已.在此陪理了.

网友K:
把手上以前收集的资料和数据找給大家参考下,用A123和锂聚电池的比较用数据说话(呵呵理论上)。
我想鬼佬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好:这是抄鬼佬网站上的数据:
           Align 6s 4400 18c   FP 6s 5000  EVO 25         FP 8s 3700 EVO 25              A123 8s         A123 10s
                   -----------------              -----------------           -----------------               -------------    -                   ---------
Dimensions (mm)    110 x 53 x 73mm     166 x 44 x 54mm     150 x 46 x 56mm     108 x 54 x 67    135 x 54 x 67
Weight (g)                    738                          799                                  752                              ~600                       ~750
Nom. V                          22.2                        22.2                                   29.6                                26.4             33.0
Loaded V                     22-18                       22-18                                 29-24                          24-19             30-24
Capacity (mAh)           4400                        5000                                    3700                           2300             2300
Load rating (C)          18/22/25            25/35/50                                   25/35/50            16/33/50         16/33/50
Usable current (A) 59/73/83            94/131/188                                69/97/139           37/76/115        37/76/115
Loaded V                     3.5/3.2/3.0         3.5/3.2/3.0                             3.5/3.2/3.0         2.8/2.5/2.3      2.8/2.5/2.3
Usable power (W)   1200/1400/1500      2000/2500/3400      1900/2500/3300      800/1500/2100    1000/1900/2600
Usable energy (J)  74                                84                                             83                              46                       58
                   -----------------   -----------------   -----------------   ----------       ----------

Notes:
1) Loaded voltage estimated from published discharge curves

2) Usable energy indicates runtime. Assumes max 80% discharge for lipo, max 90% discharge for A123
                                                                             国产电池最多放60%(安全点吧!)          A123 放电90%
    鸭托垃圾4400电池放电80%=59.2(J/焦耳) A123 10S 90%放电=52.2(J/焦耳) 这样的比较自己算吧。
3) Usable current/power is based on keeping pack temperatures below 140F/60C to ensure maximum
   pack lifetime (>100 cycles for lipo, >500 cycles for A123). For LiPo this typically means
   staying below 75% of rated current. For A123 lab tests show that it means sticking to a
   rating of 16/33/50C. If you are happy with only ~100 cycles from the A123 packs then you can
   push them somewhat harder than the estimates indicate.

楼主:
原来是四哥光临了,昨日见四哥的LOGO 12S1P+ ZPOWER Z50+13T 真是爽啊,相比之下显现了我的600 10S的动力差距。
    昨日和多位模友一起看了两台机的动力对比,LOGO用12S1PA123的动力是绝对没问题的,600用10S1P动力一般3D不成问题的,如果要暴力的话,看来12S1P是王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把手上以前收集的资料和数据找給大家参考下,用A123和锂聚电池的比较用数据说话(呵呵理论上)。
我想鬼佬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好:这是抄鬼佬网站上的数据:
           Align 6s 4400 18c   FP 6s 5000  EVO 25      ...

谁能把鬼佬网站上的数据翻译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谁能把鬼佬网站上的数据翻译一下呢

对,哪位高手帮翻译一下,谢谢

网友:
Align 6s 4400 18c   FP 6s 5000  EVO 25         FP 8s 3700 EVO 25              A123 8s         A123 10s
                   -----------------              -----------------           -----------------               -------------    -                   ---------
尺寸(mm)    110 x 53 x 73mm     166 x 44 x 54mm     150 x 46 x 56mm     108 x 54 x 67    135 x 54 x 67
质量 (g)                    738                          799                                  752                              ~600                       ~750
标准电压 V                          22.2                        22.2                                   29.6                                26.4             33.0
测试电压范围 V                     22-18                       22-18                                 29-24                          24-19             30-24
容量(mAh)           4400                        5000                                    3700                           2300             2300
倍率放电 (C)          18/22/25            25/35/50                                   25/35/50            16/33/50         16/33/50
倍率放电电流(A) 59/73/83            94/131/188                                69/97/139           37/76/115        37/76/115
负载电压V                     3.5/3.2/3.0         3.5/3.2/3.0                             3.5/3.2/3.0         2.8/2.5/2.3      2.8/2.5/2.3
功率 (W)   1200/1400/1500      2000/2500/3400      1900/2500/3300      800/1500/2100    1000/1900/2600
放出电量(J)  74                                84                                             83                              46                       58

只懂那么多, 欢迎补充

网友:
还有下面的呢?

网友:
建义拍个暴力炸机视频

楼主:
昨日又订了一批A123,打算把原10S升级为12S

网友I:
继续上报告 你在哪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续上报告 你在哪飞?

广东佛山的,有时间过来一起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继续上报告 你在哪飞?

过佛山飞领导电话我啊!老P在千灯湖附近飞,草地。不过有点人多。环境一流飞电直。

网友:
顶顶老乡,千灯湖附不错啊!

网友:
近排一起飞过.楼主的电600用A123效果不错的,
友情一顶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楼上哪里的商家呢? 估计是我的刻薄分析损害了部分电池商家. 没办法啊.我喜欢做利于大多数模友的事而已.在此陪理了.

我用我中将的函头来保证,这个帖里面全是技术交流,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我中将的函头来保证,这个帖里面全是技术交流,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函头担保

网友:
再顶帖就会被某些人讲你是托啦
反正谁用谁知道 A123用在大机上才有优势的 继续继续~~~
期待12S
PS:阿四的LOGO确实比楼主的600动力强 就是差了2S 感觉相差很大

楼主:
今日下午终于放假啦,急不及待地提起飞机直奔飞场,爽了一把,KT,EP200,600全上阵。在飞600时发现气温对A123的影响比锂聚明显很多,飞了三块电,其中一块飞了分来钟就感觉无力,其它两块电也比前几天飞的动力要差一点,有掉转现象。天气是这两天才冷下来的,今日飞行时的温度大约在10度以下。最后EP200爽炸断横轴,传说中200炸不断横轴的事情也给我炸断啦!呵呵,可算是岁末牛B爽炸迎牛年!

楼主:
 昨晚终于有时间把A123重新改造,组了一组12S电出来,当下急急到门口小飞一下,初步感觉:一。风声明显大了很多,声音恐慌;二。动力提升了不少,整机反应快了很多,小推一下油门机机就向上窜,因场地细又是晚上,飞出一身汗。。。
  由于相机坏了一直没买新的,不上些图又感觉对不住大家,就用手机拍了几张,大家将就着看吧

10S电

小机机

新组的12S充电中

网友:
我也来顶下~真系几好

网友:
12S太变态了...

网友M:
12S啊~~~电池有二斤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12S啊~~~电池有二斤重吗?

组装好876克

网友:
电池重过我台450

网友:
幻总上左咩450?

网友:
的图片得个X噶......

网友:
总算上来了但看不到图:funk: 楼主最好也拍段录像,好汇报一下成绩啊

网友:
我又来顶顶标兄先得!!!!!!!!

网友:
今天上的图看不见!

楼主:
重新编辑了一下贴子了,不知能不能看得到图呢?

网友:
还是看不到,用论坛上传图片吧

网友:
图看不到啊!

楼主:
12S充电中

网友:
 享受啊...我也想要

网友N:
电池非要这样台阶型排列吗?我也想组12S可又怕带不上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池非要这样台阶型排列吗?我也想组12S可又怕带不上头罩。

我试过几种排法,5,4,3; 4,4,4 ,5,5,2 都可以正常装头罩,6,6不能正常装头罩

楼主:
今日下午找了个时间到外场做了一个测试,现在报告一下:
  飞了一块12S电和一块10S电作了对比发现,12S才是王道!动力很足,有对比之下可以看得出10S是肉了点,简单3D以下10S是足够的,12S操作起来非常应手。12S飞完下来,电调温度不明显,跟10S电的温度差不多,电机就相对于10S要热一点,但绝对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电池温度比10S要高很多,应该有60度左右。
  另外发现两个问题:一。电池温度提高有可能是我组的电池桥线不够过,桥线位置的热度把电工胶布也溶了。。。二。12S的飞行时间居然比10S要短一分钟,飞到5分半钟就无力要下来了,10S能飞6分半钟(机的设置一样,都是在3D模式下飞行)

网友O:
用原装的电机A123电池该怎么配,还有齿要几T?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原装的电机A123电池该怎么配,还有齿要几T?

这个问题不好答啊,我开始也是用原装电机的,但一开始就用上了高压电调上10S的,原装电机KV高用10S超转了,而且电机发热厉害,你或者可以试试7S2P的

网友F:
现在性能是不是接近油机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今日下午找了个时间到外场做了一个测试,现在报告一下:
  飞了一块12S电和一块10S电作了对比发现,12S才是王道!动力很足,有对比之下可以看得出10S是肉了点,简单3D以下10S是足够的,12S操 ...

不要用电工胶布。
用纤维胶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性能是不是接近油机了

因为我没有玩过600油机,一起玩的朋友们有多台油机,以我自己的感觉就12S跟油机不相上下了,今日会和朋友们一起去飞,到时让朋友们来评一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要用电工胶布。
用纤维胶带吧~

貌似电工胶布真的不是很安全啊,到时你过来教教我用哪种纤维胶带,最好带D比我试下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不好答啊,我开始也是用原装电机的,但一开始就用上了高压电调上10S的,原装电机KV高用10S超转了,而且电机发热厉害,你或者可以试试7S2P的

7S2P太重了吧,头罩肯定放不下了,用10S电机还要定制,难普及。
还是500上A123比较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7S2P太重了吧,头罩肯定放不下了,用10S电机还要定制,难普及。
还是500上A123比较好点

  呵,这个就看各自的喜好咯,反正我现在这样玩觉得划算,或者这样算一下数吧,原装机的配两块原装电不过份吧,好,就用这两块电的价钱可以换电机电调再加5组的A123电,前提是,这组新的配置跟原来配置的飞行效果是相当的,你会选择哪种?

楼主:
测试报告:
  经过两日的反复测试,飞行了十多个起落,也在朋友的耸涌下600也终于翻了 也做了以前在真机上没敢做过的动作-钟摆, 实验证明现在的配置用12S的动力可以比美油动的了,动作迅速,反应有力。测试结果满意

网友:
看到A123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