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A123,越平衡.电压越低什么回事.

楼主(2009-01-15):
提示:

网友A:
我用x6也是一样的

网友B:
电池可能不太行了吧

网友C: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牛逼的地方了
为了简化充电电路和减少用料。串充+平衡,哪块多了就放点,然后继续串充,估计lz的是放电放反了。

网友D:
关注
刚买了B6准备冲123

网友E:
我的B6本来就有LiFe选项呀,可以直接支持A123的呀

网友F:
我的是正常的

网友G:
我的B6本来就有LiFe选项呀,可以直接支持A123,使用正常!!

网友H: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B6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I:
多放几次,充回来就行了,A123很奇怪,电压不平衡,放电时就平衡了,我也碰到这问题,照样用,几次之后就平衡了

网友J(2009-07-28):
慢慢回升上来的 前几次平衡都要5-6个小时才结束 多搞几次以后基本2小时左右就能结束 完毕后测量3.6v 误差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