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怎样连接啊(凌晨3点多坛子怎么又挂了?)

楼主(2009-01-15):
我的小电机线圈over了,然后给我重新绕了一下,绕线是按照附图的方式,然后首尾连接方式是三角形连接:A+c,B+a,C+b引出,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连接电调后推油,电机吱吱叫,转子在抖动,没有开始转,请高手给解答~谢谢

重新上了个图,貌似绕制方向稍有不同,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不知道哪个对?

不知道哪个对?

网友:
好象是1-  Ab Bc  Ca  直接 三条双线引出来

还可以 2- abc 三线直接连接一起   A   B  C三条单线引出来11 不过 好像     第一种多点吧?

刚才写错了 赶紧纠正!!!成开路了@@@

网友:
三角型接法是aB、bC、cA相连接,然后连接点作为3个端子引出。。
Y型接法是abc连接,空,A、B、C作为3个端子引出。。
——————————————————
一般采用三角形接法
——————
有误lx校正

楼主:
楼上两位的说法分别是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我用的是三角形的,可就是一推油就抖,接电自检都正常,我在怀疑是不是哪个绕组方向给弄反了.哎~~~

网友:
c,Anfang接b,Ende     b,Anfang接a,Ende,     c,Ende接a,Anfang如果电机还颤抖吱吱的叫那你就是饶反了一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继续绕去,绕完了发结果吧,努力ing...

网友:
有一组方向错误,必须仔细记方向。

网友:
如果磁铁有8个

就不能用这种 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