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长久以来困扰我的问题

楼主(2009-01-15):
futaba的6exhp 的
遥控器
要不要分 72M 和40M版本的???
接收机146ip有 35M 72M的区别,如果在72M接收机上装35.XXXM的晶振是否可用??反之 是否可用
还有国产的天地飞的接收机 是否也要分 72M 和40M版本??

网友A:
都要分的

网友B:
futaba的6exhp 的 遥控器 要不要分 72M 和40M版本的???
要分的 两者的接受和控互相搭配不能使用
接收机146ip有 35M 72M的区别,如果在72M接收机上装35.XXXM的晶振是否可用??反之 是否可用
都不能用 35和72的晶体不通用
还有国产的天地飞的接收机 是否也要分 72M 和40M版本??
也要分

网友C:
分 要分 也要分

网友D:
之前我就以为换上任何晶体都能用
那么35.150MH和35.890MH是同频吗?同一飞场能同时飞吗?

网友E:
不是,35.XXX的都统称35M的,但是小频点不同,接收机质量过关的话,理论上不会同频干扰的,但仅仅是理论上哈!实际使用要现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