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托600动力空中打滑!!

楼主(2009-01-15):
帮别人调试亚托600,第一次离地正常,飞了3~5分钟后接地,未熄火,再次缓推油门后发现发动机狂叫,但是大桨未转;怀疑是离合器胶皮脱落,回去后拆机反复检查未发现异常,胶皮完好且磨损不严重,测试大齿盘单向轴承未发现异常,再次装机后多次试飞(悬停),仅在准备离地时此现象偶然出现。再次拆机检查,仍未发现异常,但是在下午调试发动机时低空状态此现象又意外再次出现,发动机空中无负载狂叫,高度较低,未来得及切换熄火开关,也未敢推油门(怕发动机无负载飞车报废),最终飞机快速落地导致脚架损坏!
油动直升机已经四年了,这种现象还是头一次遇到,不知道此种不可复现的不正常现象哪位模友遇到过??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我把你的问题转到了:“电动油动直升机3d教学”下面是模友的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上模友!!我们也怀疑是大齿盘的单向轴承出了问题!!

网友:
先从别的机子(可用)上卸个大齿盘下来,如果调试正常,便能排除大齿出问题的可能了。如还不行, 问题很可能在离合甩片上

网友:
我的油机也出现过LZ相似的现象,悬停高度2米,急加油门,大桨的转速有了,就是不见JJ上升,离合器是完好的,我也怀疑是单向轴承的问题。JJ懒得修,玩电直

网友:
我也遇到过次问题,只要一开IDLE,发动机动力是猛,大桨转速也有了,但是只要一做动作,发动机声音就更猛,大桨转速反而狂掉转,原因就是离合器甩块,还有来另片上都进油了,造成甩块与来另片的摩擦力降低,最后现场拆开,用酒精狂洗二者,还用小刀在来另片上狂刮就解决了~

网友:
离合器好好检查一下吧,跟单向轴承没关系的

网友:
我曾经在刚发动时遇到过发动机反转!

网友(2009-02-22):
非常有可能是单向轴承,检查离合器比较简单,发生打滑立刻把飞机降下来,手摸罩杯和甩块,甩块磨损不厉害,没裂纹什么的,没有温度表示不是离合器问题,那99%就是单向轴承问题。单向轴承静态检查是检查不出毛病的,就是用手拨、拧什么的一般都是正常的,单向出问题一般都是里面的滚柱弹片老化,或者是被油粘住了,或者是被卡住了,而在用手转检查的时候基本还是正常的,但是高速转起来以后,滚柱在受到离心力的状态下,这时问题才会暴露。所以不要以为用手转着检查没问题就是好的。

网友:
楼上很专业!!!!!!!!!!!!!!

楼主:
飞机已经修好,就是单向轴承的问题,谢谢楼上几位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