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来做FPV的载机如何啊?看上去很合适啊

楼主(2009-01-15):
Features:
Easy to fly for beginners with stable flight characteristics ;
Low speed hedgehopping at speed of 10km/h;
Lightweight with anti-collide;
Low C.G. design with special stability;
Anti-pitch performance;
Stable nosing down;
Controllable nose landing gear, easy to fly;
Die-cast design easy to replace the spare parts;
Solid wing ( For Slow Flyer);
Clipped wing (For Sport Flyer);
Stable flight with rolls, loops, and inverted flight;

Specification :
Wingspan: 1120mm;
Length: 1085 mm;
Flying weight: 650g;
Wing area: 24dm2;
Wing Load 27g/dm2;

Configuration:
Powerful brushless out runner motors;
Powerful 20A Brushless ESC ;
Prop: 8 X 6 propeller;
Three 9 gram servos(For sport flyer)
Two 9 gram servos(For slow flyer)
4 CH R/C system;
2 cells 1800mAh Li-Po Battery(15C);

楼主:
才27的翼载,应该很能装啊,前视角也很不错,弄个透明的座舱罩可以把摄像头发里面了

网友A:
应该不错,哪里有卖?

网友:
这机如果翼展能到1500mm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错,哪里有卖?

你看那个图片链接就知道了,不过淘宝上也有卖的,价格一样的,不知道是否是一家

网友:
我就是用这机,黑鹳OSD,2。4G500MW图像发射,2830KV1400电机,7060浆,好赢25A电调,520线摄像头,150度广角镜,FUTABA  T6EXHP遥控。

楼主:
LS感觉怎么样说说啊

网友:
飞行比翼龙稳定!!!

网友:
棕色罩要翦去一半(见图黑色边),复上透明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