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调整

楼主(2009-01-15):
飞机装好后进行陀螺仪的调整时,要在标准模式下调?还是在锁尾模式下调?有先后顺序吗?

网友A:
锁尾模式下启动,转到非锁尾模式后调整。

网友:
非锁尾下调

只有401需要在锁尾下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尾模式下启动,转到非锁尾模式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