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004四合一的怪事

楼主(2009-01-15):
今天收了个二手的004的四合一 感觉比原来个四通J上的好用很多很多,  但是为啥用了这个四合一   以后关控 舵机拼命乱动 电机也时不时转两下   现排除干扰 和控的问题       以前也听大家又说过此类问题 但是今天发生到自己身上了。   如果属于正常的情况的话,为社么 450 和原来的4通四合一都没此问题呢?     肯定有东西不对 或是设么东西没调好  有朋友说是四合一电调的问题。   请教了到底问题在哪里 (原来的四合一)虽然也是单桨四通的但是因为不能很好锁尾才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收了个二手的004的四合一59900 感觉比原来个四通J上的好用很多很多,  但是为啥用了这个四合一   以后关控 舵机拼命乱动 电机也时不时转两下   现排除干扰 和控的问题       以前也听大家又说过此类问题 但是今天 ...

我刚刚也了个004的贴,其中一台接上电源。主马达就转动点点。飞到单节3。8V就没动力了。另外一台很有力。我有两台004的

网友:
一定要先断机子的电再断控的电,不然人的飞机等着冲天吧

网友:
 按照LZ的描述,不开控只开JJ电源的话,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啊,抖舵算是小事儿了,搞不好JJ一飞冲天。。。

网友:
是的,不能这样啊,这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先开控啊

网友:
ms lz犯了个小错误 先开控 在给接收机供电 不玩的时候是断接收机的点 再关控

网友:
ESKY都是要先断4合1,再关控~

网友:
难道真的是因为没开控就接电……?LZ也不是新人了,这个应该知道的,可能还是别的原因吧?
(不过听描述的状况确实挺像没开控就接电 )

网友:
ESKY如果先关控,舵机和马达就会乱窜~~很吓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是啊 我不开控接电实验一下。   以前的450 和四通J 都没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就有些晕了 呵呵

网友:
ESKY比较垃圾,lz怎么连这都不知道

网友:
换下的四合一是多少频的,出吗?

楼主:
恩 换下的四合一可以搭配CN12尾电机 兼容

网友:
还是005的四合一好,有失控保护,开机油门不在零位也是保护。

网友:
查接收机,然后查接收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