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4#3b开箱报告

楼主(2009-01-15):
10.4在展会上淘到的4#3B

遥控器:WK-2401采用最新的2.4GHZ跳频技术,实现自动识别,精准对频, 抗干扰能力强.4ch 遙控器也很專業有各項微調及電量顯示.按说明把控油门推倒最低打开电源后连接接收机电源自动对码,但实际是按程序操纵控对接收机无反应只能将程序倒过来才能对码成功,存在安全隐患.

采用最新的2.4GHZ跳频技术
具有逆转开关,可适应不同的伺服器需求,可自行切换左右手油门.這個遙控器也可以配合軟件及連接線進行電腦模擬飛行練習

和專業的遙控器一樣,使用 8 粒 AA 電驅動 ,充电插口可为电池充电

采用3.7V 400mAh聚合物锂电池供电,说明书说充电一次可飞行7~9分钟

充电器做工质量很好,不过充电时电池有微弱的吱吱声,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充电大约两个小时绿灯亮.飞行时间大概在五分钟.

随机附送的主桨和附送的模拟器联线

主旋翼直径:202mm尾旋翼直径:48mm机身长:213mm 对比照片,它非常小,含动力电池时的全重仅48g

旋翼头和斜盘主体均采用铝合金材质制造,制造工艺精细
[localimg=329,296]15[/localimg]
电机型号:1220强磁,网上评价不高,待实测.个人感觉动力欠佳有可能是48克(4#3为
45.5g)的机身对于它有些重了
伺服器:重量: 3.5g;速度: 0.11sec/60o(4.8V);扭力: 0.30kg/cm (4.8V);尺寸: 17.5*6.5*21.5mm
反应灵敏,动作声音非常悦耳.

四合一接收电路集接收、电子调速、陀螺仪、混控为一体

尾电机型号:N51强磁,尾桨在受外力时容易沿轴脱出长时间磨损后恐怕会产生旷量

未完待续试飞报告......

网友:
祝你飞行愉快!

网友:
难飞~确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难~但是慢慢就会习惯~习惯了就会很稳~我感觉现在华科尔的飞机每一款都很稳~
小飞机飞稳了~其他大机子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哈哈 先是适应  , 再就是手法了 , 手法扎实的人 首飞就能航线

网友:
很详细啊

建议换个大脚架

这样会更稳

网友:
换个大架

网友:
换个大架
会更稳

网友:
这个家伙贼的很。。。 LAMA上来的人 会很不适应。。 应该说比004还难飞
我现在都不敢对头 条件反射没形成 JJ-眼-脑-手 这个速度不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