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1-15):
1.什么是刷锅啊?
2.油动机和电动机有什么区别?
3.单桨机和双桨机在飞行上有什么区别?
4.论坛上经常能看到关于450的字眼,450是否是指亚托450?淘宝上我看到有好多种450型号,价格也相差比较大,请问哪一种比较高性价比?
5.经常看到说"飞航线",这是什么意思?
6.作为新人,又想玩单桨机,应该选择什么机?要室外机的~
以上,希望各位大虾指教~:loveliness:

网友A:
玩单浆机 应该选004吧

网友B:
新手第一建议!潜水!
1:刷锅分2种 新手控制不住还有老手的刻意动作
2:动力分别来直 油 和 电
3:单浆机靠2片浆控制方向(难操作)双浆是上下分别2个浆(易操作)
4:新手建议原厂YT
5:航线就是来回的飞翔(别小看 单浆机这个是进阶动作)
6:新人建议先飞4通道的练习机 比如004 完成8字航线后 室外用YT450

网友C:
从个人的观点回答下第四个问题
450是指的是电直的级别 500 600就是更大的 数字代表的意义好像是主旋翼轴到尾巴的距离什么什么的,实在记不清楚了,不过这个定义的具体含义也不是很重要的,总之数字越大,飞机越大。 同时花费更高。
港台大陆都有出品不同品牌的450 著名的有亚拓 固郎 菲耐克斯 维英 飞跃 等等。。。。。。
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所用材料的硬度韧性,和零件加工精度。各个厂牌对自己的飞机都进行了设计改良,但是他们的结构大致都是相同的,主要部位和主要零件基本都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