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851冲A123 3S 行的通吗?

楼主(2009-01-15):
如题! 急救!

潜水好久了,看来好多对A123的评价都很不错 其特点在耐过放和过充

esky0851平衡充是4.2V的 A123最高电压是3.6V 会不会过充啊!

或者只注意充电时间,充30分钟后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
行的通,有一点注意

0851 的充电机制比较特殊,充到 4.2V 停止,低于 4.15 又开始,这个对于普通截至电压 4.2V 的聚合物电池影响不大,但对于 磷酸铁锂 就要特别注意,磷酸铁锂从 3.6V 升压到 4.2V 很快,这个时候如果充电器停止工作还好说,因为就是充满了,但 磷酸铁锂 是保持不住 4.2V 电压的,很快电压就会掉下来,这时候 0851 又会开始充电,周而复始。

可以每节电池单独引出线来监测电压,达到电压就可以停冲了。

楼主:
那其实充的时候,只要注意量电压就可以了,再注意充的时间,测出大概的时间,每次就按着这个时间来充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一次性亮灯就拨下,一般没问题,不过851充A123电流也太小了吧,你得等多久啊

网友:
Esky0851标是0.8A,但实际分到每个电芯只有0.24A~
电流小,充A123充到什么时候啊~

我用3s的充笔记本电芯,第个电芯都是0.24A的电流充,每一分钟自动换充另一节~

网友:
同问A123

兄第你用esky0851冲A123 3S 行的话!请说说要充多久时间!我也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嘻嘻  好办法

网友:
我充笔记本电芯,充了一夜,自动停了。

网友:
你用GL原配的KDS来充吗!充的还行吗

网友:
每一路串个2级管试试

网友(2009-03-27):
冲3S大概几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