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船用有刷电机用什么样的电调?还不用单独供电?

楼主(2009-01-15):
我的船用有刷
电机
用什么样的电调?还不用单独供电?
电机是普通1/350静态
船模
的,我以前配的电调需要单独安装
电池
盒供电,电机也单独供电,再配FUTABA四通控及接受机和
舵机
,占用空间不知如何解决.
谢谢各位大侠,帮我出出主意,推荐一款电调,有图片最好,我的QQ:77279985,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接收机和舵机这么好,最好配无刷电机。要不然可惜了。

网友C:
再接个BEC就可以了嘛

楼主:
bec是什么?

楼主:
楼上说用无刷电机行,我考虑过,可无刷的电机好象没有最外层的铁皮壳吧,我的固郎450的电机就没有铁壳呀?
不过换无刷是个好主意.

网友D:
有船用的有刷电调啊,带密封的散热外壳,找找看

网友E:
仿真船一般不追求速度 采用有刷电机可以了 电调二手区找找看

楼主:
电调和接收机已买,电调是(华迈的30A),接收机是天地飞6通的,直升机用的.谢谢各位!

网友F:
用380有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