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2..4出错了

楼主(2009-01-15):
在设置完了后关了电源再开就显示:“MI X”,而且还DD响,请问各位我应该怎么弄才好?

网友:
确认油门最低 以及所有开关都归零

网友:
直升机的混控模式打开了

网友A:
IDEL模式开启。或者油门开关是关着的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L模式开启。或者油门开关是关着的就会这样

正解

楼主:
解决了

解决好了,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开机时油门锁定开关或特技开关处于打开位置。

网友:
對了,10c怎么設 油門 hold

网友(2009-08-08):
这功能不错,基本所有的混控都会给这个提示(V尾肯定不在范围内)。目的是让你开机的时候注意到特殊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