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翼龙配置!请教老鸟

楼主(2009-01-15):
启迪*经典遥控模型飞机--翼龙套件
新西达2212(KV1400)电机+HW30A兼容好盈程序电调
9克辉盛舵机 x4
25C 11.1V 2200MAH 3E电池 x2
智能B6快速平衡充电器
天地飞FT06-C六通遥控器

这样的配置有什么问题吗?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没玩过翼龙  不过天地飞FT06-C六通遥控器  应该换成天地飞FT06-A六通遥控器吧?

网友:
没问题的,翼龙只要200来克的拉力就可以飞了,400多克就很好飞了,600克以上就可以乱飞了(最好加强机翼)。你的配置用7030浆,2200电池可以留空比较久了。林外注意一下重心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想用7060的浆
这个配置半滑翔状态能坚持15分钟以上吗?

网友A:
7060桨是绝配,超爆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60桨是绝配,超爆那种。

:funk:  太爆怕控制不来。。我是新手啊。。。

网友:
HW30A兼容好盈程序电调和2200mah的电池都偏大啦,搭配7X6桨情况下工作电流不超过15A,搞那样大的电调和电池容量做什么?

楼主:
电池容量大点 其实就是想留空时间长点?
大容量的电调有什么弊端就不清楚
请赐教!

网友:
这配置可以了,估计可以飞半小时

网友:
XXD 2212十字底座较大,安装比较麻烦
2200电池体积较长

如果换成辉盛铃铛 和1500的电池   可以更简洁,容易

我用1500MAH, KV1750,7060浆,正常飞行(偶尔筋斗倒飞啥的) 都可以飞15分钟
如果温柔点飞,20-25分钟没问题,多滑翔的话 我这配置能到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