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几张4#3B V2 无刷版的高清图

楼主(2009-01-16):
很多朋友问什么是V2~为什么叫V2~
V2就是原来的4#3B改了接收跟主体~
接收多设了一个升级接口ESC接口~
主体改了装主电机的位置~把装电机的位置改大了~以前的主体装无刷是装不上的~因为位不够~

网友A:
4#3豪华版?无刷金属头,KV11000?这个有点夸张了
价格快撵上450了吧,没有意义了

网友:
我觉得价格有点疯狂。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豪华版?无刷金属头,KV11000?这个有点夸张了
价格快撵上450了吧,没有意义了

这能比么,你的450能在10平米的房子里飞航线么  ?  敢手接机么? 撞墙后基本不用看检查,放平了继续飞么?

你如果飞过之前的4#3 ,就知道升级无刷主电机的意义了
再说拉 外转子都5000kv, 内转子11000转 也不算夸张吧, 动力足,省电,发热低 ,寿命常 就好了 ,你还要关心啥呢?

网友:
楼主能pm价格和购买链接吗

网友:
4#3,4#3a,4#3b都不能用
   请问重量是?
就差尾电机了好像最便宜的10元,据说能用。
费用少了。我们这群小白薯呀

网友:
不是据说  是确实能用  我现在用的就是之前买的10元的小蚊子电机

网友:
内转子11000转,牛逼,点击寿命不长吧,轴承受不住长时间哦

网友:
PM全价格 全套

网友:
电机KV数大是因为只使用1S,实际转速不会高到哪去

网友B:
难道说,原先的4#3B,不能购买无刷套装升级了咯? 本体的位置不够安装无刷主电机?那尾电机还是和原来的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说,原先的4#3B,不能购买无刷套装升级了咯? 本体的位置不够安装无刷主电机?那尾电机还是和原来的一样的吗?

我试过了,原来的主体要剪掉一点(不影响使用),尾马达不换也可以飞的,锁尾效果和升级前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