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使用感觉

楼主(2009-01-16):
自由原来有GM700,又入了KDS800,感觉KDS800在感应速度上快了不少。以前用GM700,56HB舵机,感度调到70,延时5,锁尾效果比较温柔,即使感度调到100,也不会追尾,但是急加油门,尾巴会大幅度偏转。现在换上KDS800后,同样的设置,尾巴摆得很厉害了,感度降到60,延时调到中间位置,锁尾非常好,而且尾巴反应速度一点没下降,急加油门尾巴在也不会大幅度偏转了,但还是有轻微的左右摆动,窝个人感觉应该是舵机反应速度和力量不够的原因。
还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真的吗,是我也要换一个

网友:
看样子是软件算法改进了

网友:
关注 我也想换一个

楼主(2009-02-15):
入手DS520舵机了,配合上KDS800,哈哈,航线悬停,随便怎么操都是1根针。
估计不是很暴力的3D也可以。

网友:
温漂怎么样?会不会和以前一样,飞着飞着突然来个中立点漂移?

楼主:
基本不飘,中立点很稳很稳,大风情况下也锁得很好。我菜鸟,刚开始飞航线。
原来用56HB锁尾巴就会乱甩,看来我的估计是正确的,换了DS520舵机,OK了。
马上就从悬停飞航线,哈哈

网友A:
kds800不是一般的差。不知道是我运气不好还是800本来就不怎么样。买过来不到一个月就坏了2次。故障都是检测不到信号,红灯一直闪。跟卖家联系,他说让我去找厂家 。没办法只好自己修。经过一番狂轰乱焊,竟然被我给修好了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kds800不是一般的差。不知道是我运气不好还是800本来就不怎么样。买过来不到一个月就坏了2次。故障都是检测不到信号,红灯一直闪。跟卖家联系,他说让我去找厂家 。没办法只好自己修。经过一番狂轰乱焊,竟然被 ...

你是在哪家买的,把这样不负责任的商家通报出来!!
BS!

楼主:
看来我RP还可以,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还没用过..

网友(2009-05-22):
用在我的黑鹰500油机上, 锁不住, 尾巴颤抖, 只好换了

网友B:
开始用的时候锁得不错,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尾巴狂摆,根本锁不住。估计要换了。用了不到2个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用的时候锁得不错,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尾巴狂摆,根本锁不住。估计要换了。用了不到2个月,,,郁闷

我的也是,空中突然逆时针自旋。。。。
后来调试了下,起飞时没什么问题,结果过一会又开始逆时针转。锁尾模式。。。。
估计陀螺仪要换了,所以准备直接升级到GY401

网友:
我用在天子50的油直上,好象尾巴锁不住,是不是换个数码尾舵能解决呢?

楼主(2009-06-21):
舵机一定要大扭力数码的。飞油直的话

网友:
9254配401,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