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扎带引发的血案

楼主(2009-01-16):
        一根小小的扎带,能使设备紧固,然成在萧何,败亦在萧何也!

       近日,愚蠢之小生,突发打扮450之想法!随取出珍藏已久之YT碳纤侧板,换下功成名就、伤痕累累之杂色玻纤侧板。认真布线,整理。耗2个时辰有余。窥窗外夜色已深,难耐未飞之寂寞,于路灯下悬停一电,很是爽快!

       次晨已顾不得床上娇妻,7时即起,奔往附近空地。首电航线无恙,爽快犀利至极,新侧板在雾色中闪出银光,心中窃喜。降落。换电,老花15C上之,此电已飞循环不可计数,乃是丁亥年四月购入。。。起飞,悬停,航线,IDLE。爽翻几下,然廉颇老矣,虽能饭,却力道不够,每次彩虹都无法听到切风悦耳之声。4分钟左右,降落,电池稍温。

       暖手间酝酿次电连续之动作。。花,20C,第5个循环。果然不同一般。普通模式即可感到转速已高至不不敢于眼前悬停。推油,至高5米有余,切IDLE,翻。忽然感觉舵面不受控,似乎锁死,眼睁睁看机高速扎入麦田。。。无奈间打了熄火,快步走向炸鸡区域,电池已飞至数米远外,机痛苦插地,拨萝卜般拔出残机,郁闷之极!回家。认真检查所有布线,完好;检查电池及各项插头,完好,检查电调,完好;损失大桨一副,主、横轴、尾管各一。65MG无恙。耗时维修。。。

       睡眼朦胧之娘子曰:呵呵,又是炸鸡归来。。无言,苦笑!
修复,认真检查完毕,再次奔往飞场,直接换20C花电。航线完好。。。心声疑念,难道刚才紧张,错舵。于是再切IDLE,翻过,未悬停1分,又炸鸡!完全同上。。。郁闷拔萝卜!再次修机,已过午时。

       娘子准备午餐,囫囵吞下,已无所记忆。食之无味。

        此次修机认真检查,发现好赢40A电调外皮稍损,再查发现电容炸扁,于是疑为电调故障,换手头好赢60A伺候。毕之,飞,这次未敢再试IDLE,然惊险重现,油门高于80%,机即失控保护,所有舵面锁死!此一判断确认非电调所致。

       怀疑电机,换之,又炸,怀疑晶体,换之,同炸。怀疑接收,换之,再炸。。郁闷至极!!

       入夜,无心他事,梦境中均为炸鸡。。。

        隔日,无心飞行。QQ群诉苦给众位兄弟,皆无所卓见。危难之时,龙大和冰大伸出援手,诉苦同上。二大大均认为是接收干扰所致。。电话龙大,指出可能为谐振导致失控保护。。

       于是当晚拆掉当时装新侧板固定接收机用扎带。。将接收用双面泡沫胶沾于底板。。

       今早试飞,6电完好。。爽飞未炸,亦无任何异样!!!!
        特书此文,一来感激二位版主大人解惑,二来给后来之兄弟提醒,扎带,万恶的扎带。。。

       前有万恶扎带导致401甩尾,今有万恶扎带联带失控保护。谐振恐怖!!

       无图可上。。算近5日之炸鸡费用,皆为副厂件,已300有余。。。

网友:
:loveliness: 万恶的JJ呀

网友:
好文采!! 问题找到就好

楼主:
呵呵。。。接收一定要做好减震,如龙大所说,谐振将晶体震出来的都有所见!

海绵全包伺候!~哈哈

网友:
好文采!!!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接收机嘛!要用海绵包裹了之后用扎带协助固定,而不是固定死死的哟!扎带要松松的,让接收机浮在海绵之上,这样才能有减震的效果啊!即使摔机接收机也有海绵的缓冲而不会损坏。

网友:
同情啊  所以我每次扎带都剪的很干净

网友:
啊,又发现个隐患,我要赶紧剪刀伺候
文才飞扬,快追上我了
不错不错

网友:
文采好,JJ炸 的冤。我的接收都是用魔术贴沾上的,效果不错。

网友:
文采不错,就是JJ炸的冤啊

网友:
极度同情呵呵 屡炸屡修

网友:
还好我垫了一层泡棉单面胶

网友:
能粘就粘 不能粘的地方再用匝带

网友:
我说我的450怎么甩尾~

赶紧把扎带剪了`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用扎带都没问题,扎带只是表象,还有其他根本原因,LZ要好好查查~~~

网友:
还是玻纤侧板好,用扎带也没事。

网友:
我的都用粘贴加扎带没事。

网友:
楼主还要仔细排查问题,决不止扎带这么简单

网友:
飞技好!文采更好!!!

网友:
恭喜兄弟,终于找出了导致炸机的最终祸首了!帮顶!还有文采简直是美妙绝伦!

网友:
赞!好文,美文!

恭喜发现问题。
我的接收机是魔术帖+橡皮筋固定
现在陀螺仪都是橡皮筋扎了

网友:
谢谢LZ提醒 我现在就去看看接收上有没有扎带!

网友:
27好文采...慰问啊..主要还是在飞机本身上把震动源头找到啊..一般就旋头和尾巴

网友:
有这么严重啊

网友:
塑料扎带怎么会干扰呢,lz还需认真总结寻找答案

网友:
是不是接收机板上有虚焊和暗断哦?扎带扎紧了板变形导致虚焊和暗断出现。

网友A:
我想了许久
仍不解
塑料扎带怎么会干扰?
只是松紧成度不同
何来干扰

网友:
真不明白 怎么扎带会产生干扰现象?

网友:
接收都怕扎带…
我的是发泡纸+扎带固定的

网友:
绝对同意楼主的发现,切IDEL飞机失控我也试过,CHI大大也判断是高频震动干扰...炸到我不敢切IDEL 后来换了个接收就好了(当然是随便放上去试飞的,没固定好的) ,以前飞航线也试到过大大小小的不明原因失控,所以飞电直的朋友要重好接收机的防震处理,特别是飞3D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了许久
仍不解
塑料扎带怎么会干扰?
只是松紧成度不同
何来干扰

呵呵。。周末认真检查了我的所有设备,确认设备之间无虚接,接收也拆开看了,所有零件完好的长在电路板上。。

后来又测试了一次,扎带绑死高空全油门,注意这里都没开3D,直接就失控保护了。。大概3秒时间停止后,才恢复控制,好在PCM的失控是保持最后状态才未炸鸡!~呵呵

然后下来垫了块泡沫,再飞。。怎么乱3d都完好。。。

其实后来认真想原理,也就是高频谐振造成的,至于怎么造成的接收信号干扰,还期待高手给予解决了!~多谢!

网友:
接收机的晶振,中周都是怕振动的零件,震荡会导致电路频率出现漂移,导致失控;还有就是高频振动导致接收机失控,说明电路本身可能出现了缺陷,只是在强烈振动之下暴露出来,接收机那么小的一块电路板,上面的元件的缺陷用肉眼是无法识别出来的,所以大家还是做好防震,防水,放电磁辐射等等的措施吧,一旦频率漂移就得炸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