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有必要升级为360吗?

楼主(2009-01-16):
耐不住想要折腾的心,想把325升级成360试试,不知道飞过的兄弟感觉怎么样呢?有没有必要升级?

关键是升级后剩下的中联,桨夹,尾管还有一堆大桨、尾推杆等等配件咋办啊,不少还是全新的
有没有要收购325配件的

网友:
发回厂家换

网友:
换了费电不说
配件也贵了
桨也要用360的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厂家的板块里问过了。

- 360的重量和325 SE是一样的。增加的重量被325 LE类型的简化脚架、以及取消的接收机板和电调板的重量抵消了。

- 360可以用325大桨。我还没试飞过不过装上325大桨看起来比例也还可以。考虑到推重比和325 SE没有不同,使用325大桨的时候性能应该没有下降。使用360桨的时候性能肯定有大幅度提升。

- 尾推似乎比原来的325顺滑,用手推拉根本感受不到阻力,应该来说配合加长的尾管锁尾性能更佳。

- 新的旋翼头更漂亮一点,而且连杆中间有柱子固定长度,更加不易产生双桨。尾管银光闪闪,非常漂亮。头罩后部加了一个弧形的碳纤板,卡住了不易晃动。

是否升级,当然还要看您自己的取舍。

网友A:
新的360T1不错。值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360T1不错。值得换。

升级版360 可以换360T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