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固定翼的问题

楼主(2009-01-16):
问几个固定翼的问题如下:
1.有刷和无刷电机在效率上到底有多少区别?有实验数据分析么?
2.无刷电调在使用前要调整,怎么调法?为什么电调要这样设计?
3.有些四通空机要四个舵机,其中两个是副翼的,怎么连接?
4.四通以上的遥控,从第五通道开始是比例遥控还是开关遥控?
谢谢!

网友:
跟随潮流就不会有的错,上述问题你看看厂家的电调说明书和飞机安装手册就明白啦。

网友:
建议你先潜水半个月..吧帖子看一遍就OK了.

网友:
回几个固定翼的问题

1)有刷马达比无刷马达的效率至少低20%,目前国内生产的无刷马达大多是电老虎,效率低质量差,不易连续较长时间工作,是个电加热器,正常的马达带散热器后(带负载时)连续工作半小时后,其温度也在摄氏80度以下。
2)我也不喜欢用可调的ESC,以前是因为发射机没跟上,现在都可由发射机设定了,“好盈电子”的ESC就有不必调设的ESC产品,当然他们也有可调的ESC产品(需要配用他们的专用设定器)。
3)副翼用的二个舵机,是并连联接,但是在安放时要像你的左右手一般放才行。
4)不一定,有的是开关通道,具体要看发射机的说明书。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1.有刷和无刷电机在效率上到底有多少区别?有实验数据分析么?
    答:无刷的效率高,起码少了碳刷的摩擦和火花生成的损耗.但扭力相对小一点,实验数据忘了在五角大楼.
2.无刷电调在使用前要调整,怎么调法?为什么电调要这样设计?
    答:简单说说调整:关控关接,先开控,油门最大,再开接,第一次BB是测电池节数,第二次BB是最大油门,然后控油门收到最小,最后BB是最小油门,调整完毕.电调之所以这么设计,是因为飞之前这程序会很吸引旁观者.
3.有些四通空机要四个舵机,其中两个是副翼的,怎么连接?
    答:两各舵机管两个副翼,就是一边副翼一个舵机,一般来说是1/6通道混控.
4.四通以上的遥控,从第五通道开始是比例遥控还是开关遥控?
    答:一般来说,都由设计者来决定的.

楼主:
呵呵,第一次发帖子,真是非常感谢前面几位的热心解答.
再次感谢!
我在的城市太小,玩航模的人就更少了,
以前接触过个什么协会的,人都很牛比,看不起穷人玩航模,所以想起老人家的话"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一切都是靠自己摸索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