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冲不进去电,

楼主(2009-01-16):
我的电池  是 15C 2100的   尚真400带的电池

现在冲了能有一个小时   电压 都不到4     3.8 3  3.86   3.91

在继续冲   充电器的绿灯就常量了, 在也冲不进去

电池也没有大肚子   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充电

应该说是你的充电器问题,不知你是用什么样的充电器?03-04年时期由于电子器材跟不上,充电器也是用替代品,锂聚合物电池很容易坏,07-08年锂聚合物电池的质量大幅度提高,有的生产厂家质量已经超过韩国,目前已有几款锂聚合物电池的专用智能平衡充电器(带液晶容量等显示),但是价格也不便宜,我现在用的5mV平衡度以下的高精度智能充电器,就不会把锂聚合物电池充坏,那怕你忘掉取下电池也不会出问题,由于价格便宜没有液晶显示,完好无损的电池组的每个单体电压都能达到4.21V,一旦电池用旧容量下降就只能充到4.20V了,再旧容量会更下跌,到那时刚刚充电完时电压是达4.20V,可是放一会后电压就会跌到4.19V,而且会依据电池单体的质量差异各个单体的电压值下降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一旦充好电后放一会如果单体的电压值跌落到4.18V时,那么这组电池就不能再飞了,只能作他用也。(仅供参考)

网友:
充电器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