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IMAX B6总是显示电池连接不正确?

楼主(2009-01-16):
新买的IMAX B6,设置好后连接电池准备开始充电,但总是显示 CONNECTION BREAK  这说明是 池连接不正确 啊,但是我试了几块电池都是这样,2S 3S的都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啊??知道的说说啊!!!谢谢了

网友A:
T插和平衡头都插上了吗?这个充电器是串充+平衡的,通过T插串充,平衡充的接头是用来放电的。。。。
如果你连接都正确还这样那肯定是B6坏了

网友:
那就是肯定接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插和平衡头都插上了吗?这个充电器是串充+平衡的,通过T插串充,平衡充的接头是用来放电的。。。。
如果你连接都正确还这样那肯定是B6坏了

回答正确,楼主再检查一下,连接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插和平衡头都插上了吗?这个充电器是串充+平衡的,通过T插串充,平衡充的接头是用来放电的。。。。
如果你连接都正确还这样那肯定是B6坏了

难不成,这个充电器是边冲边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