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新做的功放和天线

楼主(2009-01-16):
先来天线,大家提点意见

没人有兴趣,删帖

网友:
多少频率阿,搞这么长的天线

网友:
  天线不是越长越好,而是要匹配!要与发射频率相谐振,两者间只有当驻波比下降到1时,天线才可以将发射机送过来的能量最大限度地辐射到空间,无科学根据地制作出来的天线只会缩短传输距离。

  天线有趋肤效应,为了增加强度,杆的制作成分要坚硬,如钢管等,而表面的导电特性要好,如镀银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72兆的半波天线,2.1米长,

网友:
LZ,你搞错了不,要1/4波长的,不是半波~~~~~

网友B:
看到楼主制作的天线,想起我自己也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

  首先,您这是吸盘天线,也就是说下面的磁盘要必须吸附在类似汽车棚顶的金属平面上才能使用,可想,您这2。1米高,小风一吹倒下来,砸坏的可是两样最要命的东西:人 &  车 。想您在外场也很难找到大过两米的其他平面金属物体作为偶极子辐射的另一半了。

  不过您的大胆想象还是值得提倡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制作的天线,想起我自己也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

  首先,您这是吸盘天线,也就是说下面的磁盘要必须吸附在类似汽车棚顶的金属平面上才能使用,可想,您这2。1米高,小风一吹倒下来,砸坏的可是两样 ...

有金属面作地更好.没有金属面时,在地面有遮挡物的环境下,地面拉锯到4公里.
用的时候,有车的放车顶,没车的用石头压

网友:
又长又粗,旁边看的那个人眼睛都直了

网友:
  不好意思,今天还是有闲空多聊,回头看您的开帖里还说要有功放,扳不住想多说两句。

  国家有明确规定了模型遥控器27MHz........72MHz的发射功率不能超过一瓦,这违法不违法的还是小事儿,大外场的野外,无委绝不会因此去找您,最要命的是同外场频道相邻的模友,一旦炸了机,这责任就说不清了,因为高频功率的提升必然会增加边频杂散辐射干扰,您没有国家制定的标准可依,只有赔钱了事了。

  还看到本论坛有说要加装功率接续器的帖子,想加大功率来增加遥控安全距离的文章,个人感觉并不实际,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如何匹配发射天线和增加接收机灵敏度上多下工夫才是正道,谢谢!

楼主:
欢迎讨论
   按法规,您是对的.但我们也别玩FPV了----因为那也是违法的.
     至于干扰相邻频率,现在没发现有这问题.
         一般飞行的模友不用这东西,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C:
楼主不是卖掉了吗

网友D:
这个天线在实际使用中可能因为没有镜像地网,驻波会很大。1/2波长天线对地面镜像要求很高,而且不易匹配。1/4波长相对好修剪一些。拉杆天线的地网就是操控者自己,移动方便的多。顺便一提:玩儿控时,好多朋友拉出天线就不管是否完全谐振,最好还是在各个不同波段测量一下天线驻波。我是在控里加装一个袖珍驻波表,用一个微型表头观察,随时调节拉杆长短。
建议在驻波表或天线分析仪测量下,拉4条以上地网,反复修剪振子和地网长度,可以达到驻波要求。同时,因使用条件(场地)变化,天线驻波也会有改变,最好在常用场地实际测量。

功放对于远距离操作肯定有好处,但盲目大功率没有实际意义。我们操控都是在视野之内,一般有500mW--1W足以操作了。5W理论上可以操控到15---25Km,怕是看不见机机动作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天线在实际使用中可能因为没有镜像地网,驻波会很大。1/2波长天线对地面镜像要求很高,而且不易匹配。1/4波长相对好修剪一些。拉杆天线的地网就是操控者自己,移动方便的多。顺便一提:玩儿控时,好多朋友拉出天 ...

您们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半波天线,  我的这个是不平衡的. 对地的要求不大.   驻波比测试为1.1

1\4波长,拉4条以上地网-------这是GP,增益为0DB,而且波形是向下倾的,要求天线的安装位置较高.
    72兆属于广播电视频段,直线传播效果最好.
5W理论上可以操控到15---25Km-------实际上,城市中地面2--5公里,还要看接收的灵敏度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卖掉了吗

嘿嘿!这就是DIY的乐趣

网友:
天线越长,不代表信号好哦,要不作个十几米长的,那就可以发射为箭了

网友E:
我还以为旁边那位女士准备钢管秀呢

网友F:
好不容易做个好东西出来(自认为),就这样让你们给水了-------你们应该去抗旱救灾哦

网友G:
我如果要用功放进行超视距飞行的话,我会先测试功放对其他接收机的邻频干扰情况,如果在天线附近20米内最近的频点不会被干扰,那可以放心的使用功放。

网友H:
楼主怎么删除了啊?正急需这样的帖子呢,请求重发
主怎么删除了啊?正急需这样的帖子呢,请求重发

网友I:
遗憾没看上

网友F:
原帖由
gdsgds
于 2009-1-25 14:03 发表
遗憾没看上
对不起,现在没时间,过了年吧.

网友J(2010-01-10):
支持技术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