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电池可以飞450吗/

楼主(2009-01-16):
找到一块笔记本电脑电池,表明14.4V 4400mah.拆开是4组并联8个,4个电池重180克,我想用来飞电直可以吗,请行家指点。

网友:
你可以试下,如果电池放电电流可以达到20A,那就可以。

网友:
大电流放电,很快炸掉

楼主:
我试了,不行,改做控电源

网友:
放电只有1C,用在车上慢慢加速可以爬几米远~ 一加大油门就卡死了~
但是18650做控电的是不二之选~
用在车控上,基本天天跑,一个星期才充一次电~

网友:
笔记本的电池这么重,装飞机上能飞起来么?

网友:
不行,而且也没有必要

网友:
的确是不行的,笔记本电池的放电C数很小,2C放都受不了...不用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