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一台泡沫电热切割器的数据参数

楼主(2009-01-16):
出于自制的需要,造了一台泡沫电热切割器。
由于没照相机 暂时无图,
现将数据提交,供大家参考:

电热丝是1000W的普通电炉丝,一般五金店有卖的。
由于我找的两个电脑电源工作都不正常,所以我用动力电池做电源,3C的锂电池。

截取电炉丝一段1/10长即可,稍微拉长后通电将其烧红后可以很容易得拉直。

找两根长约1米,宽3CM厚1CM左右的木条,其中一根锯成两截等长。
余下长的那根两段钻两个洞,短的两根中间钻个洞。
用两个螺丝将3根木头连接成“工”字形。
我觉得1米长的太长了不好操作,把木框锯子从1米缩短到了70CM长。

短木头一端连接上电热丝, 另一端绞上绳子。在绳子上绞一根小木条用于拉紧电热丝。
多余的电热丝可以剪掉。电线用鳄鱼夹夹在电热丝上工作。

通上电进行测试。
开始大约用了60CM的电炉丝通电长度,切割起来感觉还可以。但很快切不动了,检查之发现锂电池没电了。
换用一个7.2V的镍氢电池,电炉丝通电长度降低到40CM,切割效果良好。

这样估算,大约每伏特电压支持5~6CM电炉丝长度可以比较好得切割。对于功率不同的电炉丝,这个数值应该相差不大,因为一般电炉丝长度和功率没太大关系。

如果要做长度超过1米的切割器,还用电炉丝的话,估计要用24V的电源。电脑的只有12V,不够用。没有这样电源的时候,用一些动力电池串联起来也可以。比如两组3C的锂电池串联 就有22V 了。

楼主:
切割效果

当用较低的电流的时候(电热丝比较冷),切割速度变慢, 容易产生拉丝现象。
用较高的电流的时候(电热丝比较热),切割速度加快,但恐怕是塑料发生分解,散发大量毒害气体。

网友:
您可以搞台学生电源,很不错的。

锂电太不划算了。学生电源还可以调电压,很方便的。

网友:
什么叫学生电源啊?

楼主:
搞台电源是要钱得。。。而电池是现成得。。。再说要弄个电源也不用弄个学生电源嘛30V5A的可调电源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