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V4 控的天线不拉能控几米?

楼主(2009-01-16):
才买了个4合1,今天用发现控不拉天线,机机离控2米就跳舵。在家测得。大家的能控几米?

网友:
没有,我在家都不拉天线的,是不是电池快没电了?

网友:
我的拉天线50米左右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你也赶测试呀,你真高,不要懒,跟屋里飞最少拉出来2-3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买了个4合1,今天用发现控不拉天线,机机离控2米就跳舵。在家测得。大家的能控几米?

请不要这样使用遥控设备!
因为:拉杆天线是发射电路的负载!
依据无线电知识,无线(电磁波)发射电路必须有一个额定的负载——天线,且天线的长度必须与发射频率对等,这个长度通常是1/4波长。
若未将天线全部拉出,发射电路就不能得到一个合适的负载!轻则,就象大家说的遥控距离明显缩短,重则,烧毁遥控器里的发射电路——末级发射管OVER。
同时,天线未全部的拉出话,控里的发射管耗电会增加并发热。所以,电池消耗得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