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今天试飞炸了。

楼主(2009-01-16):
大家好!我新买的E016,今天试飞炸了。。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怎样补救!

好心疼啊。。

网友:
坏的换掉,又一条好汉

网友:
坏了就换新机。

网友:
经验是炸出来的

网友:
新买的就是无刷?

楼主:
好啊。谢谢大家,该换就换。。
回5楼:我是连无刷一起买的。装完就试飞。唉!太难飞啦!
一起飞就不听话的向左横行。也许是我紧张就收油门。心痛。。
我想换金属配件。不知道换了金属配件会不会稳定些?

网友:
基本不会稳多少 练好模拟器是真的

网友:
飞还不会还是别换金属件了~

换便宜的配件就好~等你飞好了再升级~免得浪费钱~

网友:
多多练习

网友:
哥们, 你新手,陀螺也不行吧,别换太多,ESKY的配件贵,

飞ESKY算不过帐的,配件比450的贵很多的,所以很多朋友出ESKY换450J

网友:
回6楼的帖子

我也玩016,还是用它入的门,昨天才换的金属件,简单回答一下你的几个问题吧。
先不要换金属件,金属件并不是特别好装,而且原厂的很贵,200多的是副厂的,并不是很好装,特别对于新手而言,不知道哪里应该上胶,哪里应该注意什么可能还会有危险。对于入门而言,没感觉塑料件和金属件有什么差别。只是金属件可能耐炸一下吧。
飞机向左横行是正常的,直升机都这样,要注意修正。
水平是修出来的,你先看好损坏了什么,然后买相应的配件换上去,这个很锻炼动手能力的,也可以提高你对于飞机结构的理解能力。修的过程越艰难,成功后的成就感越大,今后操作就会更谨慎,会更重视模拟器的训练,水平才能真正提高,所谓的痛并快乐着。
建议你多买一些木桨,副厂的就可以了,拉环也一次买个2套,最重要的是要绑上训练架,防止侧翻。入门不上训练架,而且飞016这种操控起来很困难的单桨机,想不炸是不可能的,我第一次飞的时候也是秒炸。
016的配件不便宜,比450的都贵,炸起来很心痛的,我当初对尾悬停学会后就去弄了个004,炸起来损失小,心理压力小,也能练技术。
多潜水看看帖子,飞直机要学很多东西,绝大部分的问题论坛里面都有相关的帖子。任何动作,先在模拟器上玩到纯熟,然后才能上真机。
016是个好飞机,不要轻易放弃,祝你早日爽飞。

楼主:
好。那我就买便宜的配件,对啦。什么是450J啊?是什么品牌的飞机??
回11楼!什么是004啊?
其实我想在齿轮或轴承上加点润滑油会不会好一点。流畅一点。声音也小一点?

网友:
你的鸡鸡是400级别的 450级别指的是主轴到尾轴的距离是450MM的飞机 一般在飞机厂商的名字后面会跟型号
004是一种飞机 和你的飞机一样是易思凯的 他的尾桨是用电机带动的 主要优势是 机构简单。一般都作为新手练习机

网友:
450飞的人多.配件便易.也比较稳.所以450是新手不二的选择

网友:
我也是新手,选了450,感觉不错,件通用啊。玩飞机真的锻炼人啊。

楼主:
哈哈。早知道就买450的机。不过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啦。。
只好等换配件慢慢调整。好期待配件快点到。我是在淘宝上买的。
对啦,想问一下,在齿轮或轴承上加点润滑油会不会好一点。流畅一点。声音也小一点?
有没有人可以把飞机调整到垂直起飞?就是飞机上升的时候,飞机不会左右乱动,很平稳的上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