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一个问题

楼主(2009-01-16):
拆了一件5寸软驱的电机,24级的,磁铁是整体的,应该如何拆磁铁,才不破坏铁壳把磁铁拆下来。

网友A:
磁铁是软的硬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是软的硬撬

谢谢,我试一试。还有一个问题看图

第3张图上有3个霍尔元件,并且3个霍尔元件上得3个磁极只有3片钢片,比其他的磁极上得钢片少2片,这对电机有无影响?

网友B:
上次听人说那个软的磁铁加热一下很容易弄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听人说那个软的磁铁加热一下很容易弄下来

加热到多少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