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电钻,

楼主(2009-01-16):
我想买个电钻来做坦克的时候用,小比例坦克,钻点1个毫米的薄铁皮啊。铝皮啊钻孔一般是没有问题吧,但是我还想用电钻当动力来车负重轮(尼龙)反正车的直径也就2-3厘米左右,不知道要多大功率的才可以车动尼龙,请大家帮助下,我准备把工具置办好,这样才可以做好,谢谢大家,我看上一个小的125瓦的样子,不知道够不
刚才突然想到,可以直接用个小
电机
来做动力车哈,请问需要多大的电机?什么型号,我希望是用变压器的,各位推荐哈,还是用来做车床哈,车小尼龙,,需要减速么?谢谢

网友A:
要车的话,建议你尽量买大点的,最好是13mm的电钻,比较够用,要是钻1mm孔的话,只要小点的6mm电钻就够了,小的操作起来方便灵活!

楼主:
谢谢,我对这个完全不懂。昨天晚上想着就决定了,但是你没有告诉我多大功率的啊?我希望是用那种12V 电的,13 MM是钻头直径哇?

网友B:
钻1mm的孔用手Q钻搞不好会断钻头的,最好用小台钻,或者用吊磨好一些,3楼说的13mm是最大钻头直径

网友C:
买个普通10MM夹头带调速的手电转就可以了的.

网友D:
还是买个小台钻实用,125w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