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用A123 3S飞行报告

楼主(2009-01-17):
在taobao邮购了A123组的3S 用B6充电测试,用5A充 最终容量只有600多一点,大概充了20分钟左右,估计再充不进了,不知道是不是商家卖的A123电池有问题(有需要的我贴个商家的链接)

暴不暴力就不用说了,刚开始不到1分钟还可以,马上就不行了,放电量不大,只能飞航线和练悬停!

悬停测试4分钟左右,基本上没动力了!

不知道是不是2手电池的通病,无法确保质量!

有谁使用的A123电池,又便宜,容量基本可以保障的,麻烦给个商家的链接,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A123发热情况良好,基本上没有温度感觉!

有谁给个A123 品质不错的商家连接啊,支持淘宝啊!

网友:
先放到最低电压,,在充满看看!
我的是2200MA

网友A:
LZ买到了 烂电池

便宜的 好 电池还是有的,但 我不可以告诉你(论坛规则)
就 看你 的鉴别了

网友:
公布下烂电池的 商家曝光一下

网友:
如果有好的 别忘介绍。。。。我也想来几组

网友:
好坏肯定有差别的

不过旧电池长期停用,可能需要再次激活才有放电能力,楼主可以试试大电流充放几次看看

网友:
据说这些二手A123需要二次激活,就是充放3个循环后才能达到正常指标,楼主多用几次再看看。我的A123还在路上,回头用了再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我的也在路上~~~~

网友:
LZ,你用1C充,1C放,然后就这样充放多来几次,看看电池怎么样,可能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 好 电池还是有的,但 我不可以告诉你(论坛规则)
就 看你 的鉴别了

-----------------------------------------------
mp个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 好 电池还是有的,但 我不可以告诉你(论坛规则)
就 看你 的鉴别了

pm
   个地址。谢谢!!!!!!!

网友:
我买了8个试用,作了2组4S的,并联用在车子上,是FSD的3674,KV2770,可以跑6分钟左右,与25C,2200的锂聚比,基本不发烫,比较暖,锂聚已经发烫了,但是,爆发力明显不如锂聚,从使用来看,30C的C数应该还是有的.

网友:
二手电池最麻烦的就是龙蛇混集,买到好的自然好,买到不好的只好认了

网友:
这个电池要循环几次的,容量嘛看放电罗,基本达到2300,充电的话,基本在2200不到点.

另外飞450,电机电调要换

网友:
前天在实体店用万用表一个个地挑了4节a123,组好后用b6充满就悬停到飞不起来为止,时间超过10分钟,接着用1.5a再充显示充入电量2700多,时间用了大概三小时左右(主要是平衡时间太长)。平衡电压3.59,3.59,3.6,3.6.

以下是b6说明书:
例如5000mAh的电池,可以设置为6000mAh才切断,因为这个是充电器所释放出来的电量,不是电池冲进去的电量,有部分因为发热或者其他内部消耗而损失了而没有真正冲到电池里面,使用快冲的话干脆将改数值设置为电池容量的1.2倍

(照此计算充入容量大概是2200左右。)

网友:
楼上的,4S飞450不重码?原厂电机电调?

网友:
我对锂电有些了解, 可能情况是这些便宜的芯有好有坏,商家不可能一节一节测试过再给你吧

可能就是单节充放电,测容量,内阻,再组合!!!

你的情况其中一节或多节不行. 这种电芯拆机呀.就是说是旧的芯!!!   旧的芯要看原设备上他们用到什么程度,有些是没什么容量了才处理掉.  可能还是多买一些再自己组合.不好的退回给他们

网友:
找老支青吧,他人很热情的。
我和朋友在他那里定了3组3S的